[笔电] 不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23-10-18):
ACER 笔记本,开机后屏幕能亮,左下角显示英文提示Please wait……,就卡在这里了,不能进BIOS也不进系统。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2023-12-18):
做个引导盘,从USB启动下系统,有的是GPT 分区,用UEFI启动下试试。

网友:
开机就狂按F2或DEL,应该可以进BIOS看看说明问题

网友:
用PE能不能进系统,能进说明硬件没问题,然后修复一下引导区

网友:
拆掉硬盘试试,please wait.......是进入BIOS之前提示的信息。拔掉硬盘还不行就有可能USB或者键盘有故障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坏了吧···

网友(2024-01-23):
只加内存,不加硬盘、网卡、键盘,看能不能跳过这一步,能的话,再按上键盘测,一步步增加网卡、硬盘,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应该硬盘坏了

网友:
应该先进bios看下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也是不能正常进系统,开机就要狂按某个按键才能顺利进系统

网友:
刷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