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B85M-G

楼主(2023-10-18):
能开机,屏幕没LOGO,只有一个小白点。有大神见过类似的问题麽?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先换内存条试试
再换CPU

看上去是显示问题

网友: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什么显卡?有独显测试吗?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先最小化系统,只保留芯片,拔掉一切外设,(硬盘,内存,有集显的显卡都不要插),启动看看提示什么

网友:
显示器没问题的话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同款主板,目前在四奶机上配合E3 1230 V3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