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据说XL60XX系列XL6009 XL6019升压模块在输入电压低到3V时 输出猛增到22V。

楼主(2023-10-18):
据说XL60XX系列XL6009 XL6019升压模块在输入电压低到3V时 输出猛增到22V。

"SEPIC升降压模块XL6009/6019:高效、稳定、多功能"

【"SEPIC升降压模块XL6009/6019:高效、稳定、多功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楼主:
买了两个这升压,和自动升降压模块

还好没有敢通到什么对讲机。。。。手机上。

楼主:
最近网购几个由XL6009E1为主要器件的电源升、降压电路。
使用中发现,在输入电压为3.6V以下时,输出电压高达22V以上,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电源通电瞬间,输入端总有一个由0上升到正常电压的过程,这样当输入电压还在3.6V以下时,输出的冲击电压是很高的,势必会对负载产生影响。我的一个充电宝就这样被烧掉了。

但是我想,集成电路设计时不太可能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吧,难道是因为外围电路设计有问题吗?

不知道有用过朋友没有?
你们有这样的问题吗?

XL6009E1电源调压电路的致命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84036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楼主:
关于XL6009电源模块输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84036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网友:
这就太让人担心了

网友:
没有UVLO的低劣国产是这样的。
之前我还试过它的保护功能也差的一笔,很容易在过热的时候击穿。而国外的LM系列反而可以稳定限流工作。

网友A:
电压太低,反馈部分电路没工作,但是振荡器和驱动器工作了,然后电路变成开环模式,然后G
没有欠压闭锁的IC实在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低,反馈部分电路没工作,但是振荡器和驱动器工作了,然后电路变成开环模式,然后G
没有欠压闭锁的IC ...

我有2个这类升压模块,幸亏没有接什么贵重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2个这类升压模块,幸亏没有接什么贵重的东西

别为难自己,老老实实选Ti的芯片方案,就算手残用脚设计都能凑合用,就是这么皮实随便造。
大厂和小厂的实力真的不一样。国产总说崛起,表面数据看起来不错,真正用起来不出问题都算运气好。

楼主:
输入电压低到3V时 输出猛增到22V。

楼主(2024-02-07):
接个稳压管在使能上

网友(2025-02-09):
用网上买的XL6009模块空载测试,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输入电源低于2.9V时无输出,达到2.9V就输出设定的电压了。
再降输入电压到低于2.9V又没了输出。
就是觉得空载电流稍高,12V输入16V输出时空载24ma左右,3.3V输入时空载69ma。

网友:
Features
n Wide 5V to 32V Input Voltage 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