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虚假功率的车充 LDZM乐迪智美G17

楼主(2023-10-18):
在网上买了一个超级车充,标称有120w,带电压显示,并且适合IQOO使用,刚好自己的手机是IQOO9,所以搞了一个回来试试,买回来之后商店一测,电压虚高了0.2V,这个没啥问题,但是iQOO手机测试最高功率只有30w不到,iQOO手机只能使用9V3A快充,但是屏幕显示确实是iiQOO的快充标识,用OPPO手机测试,6.0w~18w之间来回跳动,过几分钟就稳定在6.5w左右,实在没意思,立马申请退货。

官方宣传120w快充:

实物的手感还不错,铝合金外壳,没有感觉到很山寨。

两个输出口,一个A口一个C口,中间有个3位数码管,可以显示电压:

用iQOO9测试,手机只有41%的电量,充电功率在28.4w,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是9.1V,所以快充使用到了9V3A:

用OPPO 手机充电,充电功率一直在6.0~18.8w之间来回跳动,但过了大概1分钟左右就稳定在6.5w,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是4.43V:

拆开里面是采用NDP1335KC+NDP1340KC充电IC,这两款充电IC,IC贴有导热硅胶条,但离型纸都没撕掉,导热会打折:

快充协议IC用的是东科的DK601

还有一颗微盟IC,应该是个LDO,查不到这个丝印的资料:

还是买iqoo官方的车充吧,贵点总没错。

网友A:
5v2A充电嘎嘎得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2A充电嘎嘎得快!

我也喜欢用5付2安的充电头,感觉充电很快。

网友C:
27瓦的充电功率其实也够了,如果价钱不贵还行

网友:
功率虚标了。
本来芯片就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网友:
虚标是不对的。。。。。。

谴责

网友:
功率虚标都快成常态了

网友D:
不看拆机图,外观也看不出来这是个假货

网友E:
大数据,AI,你搜啥就给你啥,出来的都是买了流量的。
芯片不会说谎,商家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数据,AI,你搜啥就给你啥,出来的都是买了流量的。
芯片不会说谎,商家太坑 ...

是呀,看评论都说是支持快充,可以显示快充图标,但是实际测试是可以显示快充标识,但是充电功率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看拆机图,外观也看不出来这是个假货

外观是铝合金的,手感还可以,总比那些塑胶外壳的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瓦的充电功率其实也够了,如果价钱不贵还行

60块,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用5付2安的充电头,感觉充电很快。

我之前的车充就是双口2.1A的,习惯了快充,就是觉得充电慢了,想搞一个功率大的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2A充电嘎嘎得快!

5伏1安保平安是吧?

网友:
如楼上几位说的。5V2A都够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的车充就是双口2.1A的,习惯了快充,就是觉得充电慢了,想搞一个功率大的来用。 ...

iQOO原装都只能干到55W,我花了100多,120W需要上20V,升压太难了

网友:
功率虚标都成常态了,不过外观看着还不错

网友:
OV没有第三方的快充,移动电源 充电器只能选原厂。

网友F:
这车充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充电线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车充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充电线的缘故?

充电线没问题,OPPO原装线,我用iqoo的120W充电都没问题,这个车充接升压到9V就上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