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每次开机都得按2次

楼主(2023-10-18):
第一次开机充电灯,硬盘灯都正常,屏幕无显示。强关再开就正常了。不知道是哪里的坏了,有大神遇到过麽~~~

网友:
不像是硬件问题,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的每次开机后有时十多秒有时半分钟有时一两分钟有时四五分钟就突然黑屏了,见到CPU风扇也停止转动了,要重新不停的拆插内存条几次再重新开机才得,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比我好多了.我的x79南桥压坏了,通电按开机键多少次都不行.

网友:
有遇到。解决了。
但是你的情况与我的未必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