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们0.15欧的电阻如何测量能比较精确

楼主(2023-10-18):
大佬们0.15欧的电阻,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普通万用表似乎测量不了,本身短接表笔就有0.5-0.8欧姆的电阻跳变,买了几个0.15欧的电阻,充电器的检流电阻,想测量下阻值却难住了

网友:
毫欧表,电桥,电池内阻表。

网友:
内阻仪应该很合适

网友:
伏安法测量。

网友:
必须毫欧表呀,4线测量是根本

网友:
稳压电源加5A电流,量两端电压,测量点要跳过接触点,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当然是电桥啦

网友:
你的万用表表笔质量太差,可尝试用一根短粗线直接短接万用表的俩插孔,记下阻值读数R1,然后把0.15欧电阻焊上两根短粗线再插入插孔中测试,记下读数R2,此时R2-R1就是该电阻的阻值了。
好一点的万用表,会专门设置一个归零按键,可以把表笔短接时的读数进行归零,然后再去测电阻,就得到准确数值了。

网友:
用电桥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可以测量到0.01欧姆的数字万用表,毫欧表,电桥,有4线测量的万用表。有表笔电阻的减去就可以,有一些表还有清0功能。

网友:
这种应该能满足你。

网友:
数字电桥,还有11楼这样的电池内阻仪

网友:
多个串联焊接测量,总值再除个数来计算,

网友:
我修电动车充电器的,常用的检流电阻是0.1欧的啊,3W线绕电阻,我是在固定店铺买的,电阻不错,准确度应该也行,我用优利德UT33B+测的,短接表笔是0.2欧,测电阻0.3欧,应该在正常范围,而且经过实际使用,也确实没问题。

网友:
有恒流源的话通1A的电流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就可计箅出来。

网友:
普通表确实不好测

网友:
买了几个都串上试试

网友:
毫欧表,电桥都可以,这个阻值一般精度可以1%-0.1%.
如果要0.01%需要和标准器背对背.
如果要diy可以用7107表头改一个

网友:
电桥测量啊。

网友:
只要用开尔文探头的表都可以,长度短就用电池内阻仪,长导线就用直流内阻仪,有横流电源也可以直接配合万用表四线测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