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小天鹅滚筒洗衣机换电脑板,还是解决不了异响

楼主(2023-10-18):
家里的小天鹅洗衣机过保了,近段时间发现在洗涤的时候会异响,表现为洗衣机内桶转不动,并且有类似打滑和金属摩擦声,有时候又没有(后来发现原因了,衣服稍微放多一些很大概率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一开始洗的时候是没问题的,洗了一会才这样,而且甩干很正常。

换过皮带和电脑板了,问题依旧,想来问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兄台,异响换电脑版是什么逻辑啊

网友:
我的TCL波轮洗衣机,也是衣服不平衡时撞得铛铛响,衣服平衡没声音。
找路边维修的竟然说:转不动再说。这是要酿成大病去报废的节奏啊!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先检查一下三角架和轴承,

网友:
洗衣机故障中还包括机械故障

网友:
换电脑板这操作666

网友:
没有用过滚筒洗衣机,家里波轮洗衣机像楼主描述的现象,我是换的离合器。

网友:
对啊,异响不是机械问题吗?怎么要换电脑板?

网友B:
我的美的洗衣机才奇葩,故障的地方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发生了
是配重水泥块腐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先检查一下三角架和轴承,

轴承有问题必定异响和漏水。
他换皮带时应该已检查过了。

网友:
异响肯定是机械性问题,不会是电路问题啊,方向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美的洗衣机才奇葩,故障的地方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发生了
是配重水泥块腐烂 ...

这是水泥块不合格的原因还是使用年限太久了?

网友:
有异响换电脑版这操作666

网友:
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洗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美的洗衣机才奇葩,故障的地方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但发生了
是配重水泥块腐烂 ...

水泥块居然也能坏……

网友:
滚筒洗衣机是不是像波轮洗衣机有刹

网友:
看看后续发展情况

网友:
等它响,坏了换新的

网友:
机械故障,减震坏了

网友:
既然不是电脑板的问题,那肯定是机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