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才买的yeelight 易来蓝牙筒灯

楼主(2023-10-18):
淘宝官网店半价买了12个,到手先拆为敬
5w的 2700k到6500k可调

4壳螺丝 即可无损打开

12颗灯珠

灯珠板和下面控制板是插针链接 拆掉两颗螺丝即可取下

灯板中间有一铝片散热 和灯板之间没有导热硅脂 靠螺丝固定

下面控制板 不好拆下来 就没拆了

链接米家网关 后米家APP可以每个单独控制亮度色温 也可以分组控制

也可以通过ha 桥接到iOS里面控制

加一张对比原来的效果图 原来的筒灯8块一个买的用了几年现在有点问题个别会闪
左边是新买的 右边是原来的

网友:
导热硅脂一点也没有,这种焖烧结构3W就能热上百度。良心败坏了。

网友:
过热是LED杀手

网友:
散热是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什么都可以 做成无线的了,真方便。在亮着的时间蓝牙坏了能熄灯么

网友:
这筒灯做工看着不错,这么多筒灯用蓝牙控制,挺新鲜的,只是操作起来有些麻烦。

网友A:
原价70¥/个,好贵啊

网友:
散热不好,谢谢分享。

网友:
易来这牌子居然还活着?
很久以前买过他家的磁吸蓝牙条灯,做工还不错

网友B:
全部无线控制,不知道是省事了还是费事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热不?

网友:
散热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部无线控制,不知道是省事了还是费事了

只是在床上省事,回家开灯得拿手机费事。楼主是果粉,试试安装苹果版虚拟机运行Android,1部4000元以上只能用闭源苹果太贵。

网友:
全部无线也不一定是方便了,这种一组筒灯可以考虑用个智能开关模块控制通断,没必要每个点位都用无线控制

网友:
有点厉害了,成本也上去了吧?

网友:
功能很花哨,价格不实惠

网友:
附加功能真丰富,可惜基础功能被弱化了。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种设计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价70¥/个,好贵啊

那天前一分钟半价24一个购入 价格还行吧比几块钱一个的用料好多了 主要是不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在床上省事,回家开灯得拿手机费事。楼主是果粉,试试安装苹果版虚拟机运行Android,1部4000元以上只 ...

二手也不贵 哈哈 有都是买的美版二手手机用着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