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连续剧第三集:救一救936纯铜头

楼主(2023-10-18):
前情提要:

第一集:买了个便宜的内热调温烙铁头,不好使,感觉是头子不行。
第二集:头子是936通用款,然后开始全网找厚实的纯铜头,结果到手全是虚标的工业垃圾。
第三集:有一些头子没退,既然已经到手就抢救一下,下面细说

1、到手的头子内径都是4.5左右,与4mm发热芯的间隙太大,导热不佳,而且头子外径不到6mm,太轻薄,储热不够,化一个焊点能降5、60度,所以方案就是增材。

2、买了0.2mm厚,25mm宽的紫铜带,裁剪成13mm左右的铜片。

3、用4mm钻头柄做底,把铜片卷起来

4、塞进内孔

5、修整头部,测量内径约4.05mm

6、选一个4C的头子上机实测,能效比烙铁自带的垃圾合金头子好多了,化一个焊点降不到30度,勉强能用了。

网友:
我在工厂爱用70W的T12焊台,拆电感变压器这样的大件才容易化锡,60W一下的小功率锡都是硬的或者像牙膏一样。
家里用907才60W也是不够,3927有70W才好一点。可惜这头子和936不通用,也是有缝隙,看来也得拆了钢套换铜套。

网友:
永远不会用936

网友A:
换JBC吧,你这折腾得啥一样,还不如一步到位。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能改变936只有小几十W这个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JBC吧,你这折腾得啥一样,还不如一步到位。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能改变936只有小几十W这个性能。
...

我这还不是正统的936,就一个简易的60W可调内热而已。
换了头子还是可以用的,手柄设置250度,头部实测285度,焊18650电极只要2秒就能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还不是正统的936,就一个简易的60W可调内热而已。
换了头子还是可以用的,手柄设置250度,头部实测28 ...

这也可以了

网友:
简易的瓷芯烙铁只有加大功率和热容。。。才好用点

网友:
大热容ARIM重型烙铁,,,日本原制,,,拆电源件分分钟好用

楼主:
这样一片25*13*0.2mm的铜片,重量大约是0.58g,对于原来只有4-4.5g的头子,相当于增材13%-15%,反馈到实际能效即便打对折也有6%-7%,还是挺可观的。

实测上也是提升明显,即便是18650这样的场景也的对付,但是在连续大焊点的情况下,还是力不从心,头部降温快,回温慢。

所以,7楼的兄弟说的对,这种简易的烙铁,功率就是真理,热容就是正义,大尺寸的头子还是心心念念的,有机会继续搞。

网友:
“功率就是真理,热容就是正义”,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一片25*13*0.2mm的铜片,重量大约是0.58g,对于原来只有4-4.5g的头子,相当于增材13%-15%,反馈到实际 ...

导热强,抗氧化 ,耐腐蚀,才是生产力。哈哈哈哈

网友:
纯铜烙铁头是好,就是耐腐蚀性差

网友:
再怎么玩花,也不如自己做的T12,小巧速热能休眠。。。。

网友:
华秋不会破产吗?被我白嫖5支,,,还有支不知放哪了,,改改线,改改芯子和恪铁头,临时用下也是小巧秀气好用的。。。。

网友:
电源线被我全拆了,扔了,硬,拽着小烙铁手感不好,改成二芯硅胶线,又细又软类似无线一般,反正功率小

网友B:
你要烙铁头内径小买回实测变大,我要烙铁头内径大买回实测变小,搞不懂卖家的烙铁头标示内径4.5㎜到手实测4.0或4.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烙铁头内径小买回实测变大,我要烙铁头内径大买回实测变小,搞不懂卖家的烙铁头标示内径4.5㎜到手实测4 ...

我加内衬,你抽掉内衬就行

网友(2024-01-06):
这就回去,给烙铁头加铜带增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