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路由器信号摆放位置

楼主(2023-10-18):
最近到某部门帮忙,在下图房间二办公,由于该部门都是内网登录后才能连接外网,所以之前有人申请了拨号外网,外网直接接入会议室的路由器,供大家联网使用,可是房间二wifi信号比较差,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路由器拉个明线,接入房间二,再接个路由器,但别人的地方,不太方便拉明线;最近试了把路由器放在柱子和插座之间的地上,信号也没有明显得好转。放到书柜位置是不是信号能好点?不过接线不太方便,距离插座比较远,还有个柱子。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没有?

网友:
房间1或者三没有线路吗

网友A:
临时不方便拉线,关键字 “电力猫”

网友B:
房间一用一个路由器中继原路由器的5G信号,二三十的K2就行。

网友:
在房间一无线中继或mesh组网

网友:
没网线就是MESH组网啊。

网友:
摆放位置的影响只能具体实测,但效果远远不如增加个AP或者无线中继来的好

网友:
放个K 2 在走道中继5G信号

网友:
要不用无线路由或电力猫中继,要不布线把路由器放到过道,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C:
你中间的是室外还是走廊,中间大约间距多少

网友D:
用路由器中继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大家多不知道无线中继和无线MESH最起码速度减半吗?

网友E:
在你需要的附近地方放个路由器wisp啥都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不方便拉线,关键字 “电力猫”

电力猫可以考虑,和领导商量下,看看他愿意花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房间一用一个路由器中继原路由器的5G信号,二三十的K2就行。

房间一也不太方便操作,不过看看领导商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中间的是室外还是走廊,中间大约间距多少

中间白线往上是室外,白线地方实际是窗,白线往下是走廊,两米来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路由器中继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路由中继还隔着墙,估计还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你需要的附近地方放个路由器wisp啥都不用动

这个应该就是中继路由,比较方便的地方是在房间二门的位置放,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能拉明线就组Wifi 6 Mesh,这是目前最方便实用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