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玻璃胶打胶问题请教

楼主(2023-10-18):
昨天下午大概三点打开的胶当时打了一些  开封用胶布封起来了  今天晚上打胶就感觉不对劲  打完了瞬间表面就干了  用肥皂水涂抹接头直接褶皱  这是因为开封问题吗  有没有大佬知道  谢谢

网友:
看下生产日期

网友:
密封不严实吧,这玩意是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来干燥的

网友:
  玻璃胶只要是开了不能放久的,还有快要到日期了胶也不好用

网友:
开封了要尽快使用

网友:
硅胶保质期很短 应该是临近保质期 一般开封后剩余未用完 临时做好密封 再次使用时流动性没影响 跟开不开封没关系

网友:
说明这是好胶,质量差的不凝固

网友:
这个有效期过了不好用,还有就是开封了过一段时间就不好用了

网友:
这是速干胶,开封马上用完。

网友:
最好一次用完

网友:
开了就要尽快用完

网友:
这玩意儿保质期过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要什么密封,密封不了的,后盖可以推动那里都会进空气,所以一般保质期到了的话很容易就凝固了。前面开封后也不要密封什么的,打完胶就这样放着,再用的话把前面固化那段扯出来,再压出来的就像刚开封时候一样了,当然这个尽情用,放时间久了,前面接近接口那里的固件了的话扯也扯不出来了。但像你这样只是隔天用就出现快速固化的情况我没遇到过,一般这个第二天用也就打胶头那里有一小段固化了,扯出来就可以继续打胶了

网友:
凡是快干的胶都不好,容易裂开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确实没遇到过。一般放几天把胶头那段凝固的抠掉,后面的就跟刚开封的一样好用。

网友:
学习一下,啥原因呢

网友:
不至于这么快吧

网友:
胶有问题吧,一般的胶开了后,几天内,也就开口一小截会干

网友:
上次两瓶放过期直接没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