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1t mlc颗粒东芝THNSNJ1TO2C8X还有得救?

楼主(2023-10-18):
1t的sata东芝读写速度非常慢,可以重新开卡?或者有啥搬板换主控的方案

网友:
开卡的钱不便宜况且你就一个盘有工具的大佬都懒的接,你这个还是自己搬板到2246EN上吧

网友:
搬板,上2246EN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
这个是15年的颗粒,估计是某一个颗粒坏块过多,据说是第一颗,跑rdt查一下,挑4颗好的搬到2246en上

网友:
东芝的企业盘没法开卡的,只能搬板,2246xt en合适

网友A:
这个颗粒适合直接上2259XT2,,比上2246寿命高四五倍。

网友:
颗粒很不错的,开卡是没啥希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适合直接上2259XT2,,比上2246寿命高四五倍。

xt2支持19nm吗,我上的3111

楼主:
哪位老大有2259xt的板子出,这主控支持8贴?

网友:
颗粒很不错的,开卡不知道

网友C:
如果有一到两个颗粒坏块了,个人觉得没有维修的必要了,可以考虑把好的颗粒吹下来做个移动硬盘或者高速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一到两个颗粒坏块了,个人觉得没有维修的必要了,可以考虑把好的颗粒吹下来做个移动硬盘或者高速优盘 ...

我有两个这盘。故障情况都一样,之前做的raid1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t2支持19nm吗,我上的3111

几年前就已经支持了。有这一类的成品盘都卖两年了。

网友:
59XT2性能比前代好,可惜现在拿不到新的开卡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就已经支持了。有这一类的成品盘都卖两年了。

有公开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公开固件吗

掏钱可以买。

楼主:
找到片2246en  8贴的板子,但是缓存是128M。缓存和容量有什么关系呢?128M缓存搭配8*128G的颗粒可以?

网友:
XT2支持19nM的0D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