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PC 3030DN电源,调到电流挡不显示,要么过一会显示

楼主(2023-10-19):
固纬GPC 3030DN电源,电压调节正常,电流的调节也正常,电机可以随着电压挡和电流挡旋钮调节变快变慢

电压显示正常

调到电流挡不显示,要么过一会显示,要么调旋钮才会显示,要么就是调到电压挡再调回去才显示,两边都是一样的

网友A:
电容容值引起的软故障

网友B:
是不是哪接触不良,不拆开看下

网友C:
感觉是旋钮可变电位器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值引起的软故障

还真是,通电时间越长,这个问题就越不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旋钮可变电位器接触不好

电位器是好的,刚买来就这样,只是刚开始没注意

楼主:
昨天晚上调到电流挡显示了几个小时,那个不显示电流的故障就消失了,今天又通了一天为了让那个电容多工作一下,还真是像那个网友msz09861说的一样,是电容引起的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哪接触不良,不拆开看下

拆开看了,不是接触不良,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旋钮可变电位器接触不好

谢谢提醒啊,电位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