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把路由器放在柜子里面,影响散热么?

楼主(2023-10-19):
装修的时候,把强电和弱电都设计在了柜子里面,路由器和光猫就放在柜子上面,夏天关上柜门后,会不会被闷死。

顺便拆个昨天入手的可调挂架顶灯。
工包产品贴了商家自己的品牌。中山市朗蒂斯灯饰

可以调节孔距的挂架。

灯珠挺多的。18w没有虚标。

自己搞点导热硅脂糊上。

驱动板。

网友A:
闷死到不至于,但夏天温度高影响速度。我的也是在柜子里,路由器下面我给垫了个水袋给降温,夏天还要打开柜门。

网友:
给柜子顶部或看不到的地方打两孔散热试试?

网友:
看着外包装盒贴着生产厂商相关信息。这是有点山上的感觉啊

网友:
你这柜子不小,应该不容易热死
我的柜子比较薄,里面还放了个硬盘录像机,一台电脑,这天气还行,夏天估计要开孔装风扇排风。

网友:
影响啊,但是不大,更影响信号就是了

网友:
柜子里面空间大,应该不至于

网友:
这种柜门一般不太严实吧,应该能有一些对流

网友:
不换86的AP面板么,每个房间一个

网友:
完全不通风,不说死机,路由器寿命都得打折

网友:
我的也是装在柜子里,散热倒是不影响,就是信号差。我打算移出来,吸顶装到集成吊顶下。

网友:
这得看你的环境温度有多少、柜子内路由器等设备发热量有多大

网友:
这得看情况如果是低端不发热的路由器应该没有问题,要是高端发热量大的应该不行。

网友:
橱柜里面空气要流动才好

网友:
柜子里面空间大,夏天开空调没问题

网友:
会的,加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
夏天肯定不行,坏的快,信号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闷死到不至于,但夏天温度高影响速度。我的也是在柜子里,路由器下面我给垫了个水袋给降温,夏天还要打开柜 ...

我是加了个风扇

网友:
会被焖熟的,焖螃蟹色

网友:
路由器虽发热,但不象电脑主机那样的发热。这么大一个柜子空间也不至于影响路由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