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JIECHU JC-04F大功率应急照明电源 一直报警所以拆了

楼主(2023-10-19):
看看是什么问题

电池测试有电

网友A:
7.4伏电池就敢号称大功率!

网友:
如果电芯合格的话可以叫大功率了,一般的应急灯牌里面才一节镍氢电池,都没上锂电,这上2节18650吧,可以了。
好像还可以做个复位操作,如果复位没有用
可能是检测到电池电压低,如果测量锂电电压没有问题,另外插电锂电池充电电压也没问题
那就是检测电压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有个检测电池电压的地方吧,是不是检测电路问题。大功率是指应急照明时间比一般的长吧

网友:
这类应急灯,一般都是应付消防检查的。

网友:
是否电池损坏了

网友:
电池损坏了

网友:
时间长了,电池报废是最终结果

网友:
比一般应急电源好点

网友:
不错还是锂电,不知道有没有保护板

网友:
以前设计的,都是用镍氢和镍镉电池
现在都是锂电的

照片拍得。。。效果很棒!

网友:
算起来LED功率不到10W,和手电差不多,也算大功率吗?

网友B:
拆机图看做工还是挺规整的啊!我单位里的这种消防通道指示灯也经常乱叫,复位之后很快又继续叫。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这次出问题的这批才更换半年的样子。今天看了一下,肉眼可见的做工粗糙,不用拆也能想象内部质量了。

网友:
看电路板比以前用镍镉电池的电源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图看做工还是挺规整的啊!我单位里的这种消防通道指示灯也经常乱叫,复位之后很快又继续叫。应该是产品 ...

看来质量都不咋地 才使用了年,电池还有8v 的电压 是不是电压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伏电池就敢号称大功率!

相比于一节镍镉电池的1.2V,这个可以是超大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