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半裸的人肉变压器点焊机

楼主(2023-10-19):
几年前将900W的格兰仕微波炉淘汰了,就留下了变压器,纯铜线的,拆掉的次级还卖了将近20元。剩下的部分还有4.9Kg。

人肉点焊机(没有控制板,全靠脚踏控制时间)裸奔了好长时间,终究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机箱,直到最近捡到一块铝合金板。

两端折弯,铝合金板最大的好处是开孔方便。角磨机、调速器、电钻、角尺、定位冲、宝塔钻、倒角钻、锉刀。。。就不上图了
次级是用的多年前买的12芯电缆的屏蔽铜网,一共6根,成品接近80平方。

控制板也弄好了。先用扫描仪把这个面板贴扫描下来,贴在铝合金板上定位。题外话,这个面板贴是不干胶的,第一次贴得有点歪,于是用吹风吹热揭下来重贴,右上角老是要翘起来了,有啥办法处理没?

这是后面,电源插座和脚踏插座。

忘记拍点焊笔了,随后补上。

网友:
这可是人工智能控制啊

网友A:
恭喜楼主又多了一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又多了一个工具

初步估计,两年能用一次

网友:
很羡慕有点焊机的,但是考虑用的次数很少,家里又没有地方,所以一直没有DIY一台点焊机。

网友:
这变压器的确够大,做点焊机妥妥滴!

网友:
人工+电工,这东西就是靠经验了

网友B:
屏蔽线的网  看着好象蛮大一把  其实不然, 远不如扁铜线实在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我也有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放了很久,不知能干啥。楼主这台变压器说有900W,不知其铁心尺寸多大?

网友:
这不是上双脉冲控制板了!

网友:
有电焊机就用!

网友:
和你一摸一样的控制板!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的网  看着好象蛮大一把  其实不然, 远不如扁铜线实在

没有扁铜,那屏蔽网使劲拉紧了的

网友:
点焊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做的不错挺精致的

网友:
恭喜楼主入坑了

网友:
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干扰比较大,特别是对收音机的影响大。

楼主:
还没找到最佳时间,慢慢摸索。双脉冲,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