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家看这块长存 SC001 SSD是不是不稳定了?经常崩系统。

楼主(2023-10-19):
有块长江存储SC001 256G NGFF系统盘,经常用着个把月系统就崩了,就是那种系统文件丢失进不去桌面那种情况,不太会看SSD的smart信息,大家帮看看。

网友:
看不到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拿它做什么了?挖矿了?看F1除以2000后大概也就是1.2TB的写入量,就开始坏了?

不会以这种简单的方式打脸吧!

网友:
大概是主控有问题了。

网友:
升级固件试试?这盘我也有,用了没多久寿命就99%了,我都没怎么用,512的盘写入也就3-4T

网友B:
BB无法校正的错误

网友:
有个同事的硬盘也换成这个,装了精简版win10,用了几个月了,很少关机,目前还好

网友:
05的数据已经不少了,通电155次,时间不短,挂机?还是跑服务器啥的? 赶紧去换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它做什么了?挖矿了?看F1除以2000后大概也就是1.2TB的写入量,就开始坏了?

不会以这种简单的方式打 ...

普通办公电脑,只是不关机而已。

网友:
不排除电源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无法校正的错误

恶补了一下,知道这个无法校正说明的问题,NGFF SSD BB这项对应NVME SSD 0E顶,就是网上说的0E门事件。

网友:
已经炸盘了,能售后赶紧售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办公电脑,只是不关机而已。

时间长短并不重要,主要看写入量。

因为使用时间是电子制造技术的范畴;而写入是才是科技的范畴。

我时间长的盘,写入多的盘,速度快的盘都有。

时间长的,2012年买的,当时388元买的新盘。

写入多的,前两年买的矿盘,当时280元买的。

写入快的,前阵子刚买的,270元的二手盘。

这些盘的共同点就是固件都是最新的三星盘。

网友:
升级固件看看吧

楼主:
升级固件了,发贴记录一下,看下次什么时候出问题。

网友(2024-01-11):
05、BB有数,送售后维修或者良品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跟散热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短并不重要,主要看写入量。

因为使用时间是电子制造技术的范畴;而写入是才是科技的范畴。

你的三桑60G固态居然活着?我的早就垃圾箱了。不得不说棒子的固态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三桑60G固态居然活着?我的早就垃圾箱了。不得不说棒子的固态做的不错 ...

速度都没掉稳得很,

我装了一个其他系统备用,偶尔要测试什么东西就进到那个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