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2v手电钻,空载电流2A以上正常吗

楼主(2023-10-19):
原配的电芯坏了,换了三洋的大红袍,在开30mm不锈钢孔的时候,坏了,表现在慢慢按开关,转可以逐渐转起来,如果猛按开关,电池立即进入保护。
由于不确定是大红袍不是动力电池不行,还是转坏了,
现在将12v电源直接接到转的输入上,开起来空载电流就要2A以上,也就是空载近30w的功率,是不是转烧了?

网友:
很有可能 电机挂了

网友A:
这个电流不算高
我的BOSCH GSR120-Li 12V锂电钻
用旧了的原配电机12V空载有2.8A。这个电机能用,就是急停的时候电刷处冒很大火花
后来换了个万宝至550电机,12V有1.35A

自己测试下带负载的时候,电池电压是否正常吧
还是要动力电池才好用

网友:
大红袍不是动力电池。扛不住

网友:
空载正常是1.几的电流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动力电池,这种容量型电池强行当做动力电池衰减很快的,而且内阻也比动力型的高不少,我怀疑是旧的电池内阻太大了,然后电流输出过大,直接给电池拉到最低电压,保护板直接保护了,楼主可以引出来几根线,实时监测电压,那个前面的变速箱也检查一下,要是润滑脂出现问题了,也会引起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不算高
我的BOSCH GSR120-Li 12V锂电钻
用旧了的原配电机12V空载有2.8A。这个电机能用,就是急停的 ...

急停的时候电刷处冒很大火花,GSR120-Li 12V确实有这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不算高
我的BOSCH GSR120-Li 12V锂电钻
用旧了的原配电机12V空载有2.8A。这个电机能用,就是急停的 ...

如果电机是没问题的,我就买3节动力电池给换掉,我担心的是,如果是电机坏了,再买动力电池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还是动力电池,这种容量型电池强行当做动力电池衰减很快的,而且内阻也比动力型的高 ...

就是开过30mm不锈钢孔后出现的问题,之前用大红袍倒也基本正常
如果电机没坏,后面换3个动力电池也还值得,怕就怕电机坏了,买3节动力电池结果没恢复,就浪费了。
润滑脂应该没问题,转空手拧起来也不废劲,就是觉得空载2a以上电流不太应该。

网友:
现在的手电钻不值钱....换三个好的动力电池说不定比电钻本身还贵......建议先换电池,不行就买新的裸机,别修

网友:
一般12伏电机空载大概再1-1.5a左右。也不用问了,直接换动力电池。如果还不行,再换个电机。大红袍用在电钻上本来就不应该。

网友:
这个数值的电流
碳刷电机牺牲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般手电钻:
启动瞬间电流大于3安培。
空载运行电流小于2安培。

网友:
空载电流是大了点,不过能用就好,反正彻底不转后就换电机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是没问题的,我就买3节动力电池给换掉,我担心的是,如果是电机坏了,再买动力电池就浪费了 ...

如果是大品牌电钻,值得换电池,大不了连电机一起换了
我的GSR120-Li就是换的装好齿轮的万宝至550电机,四十多元买的,不麻烦,换完后挺满意。如果要自己拆装齿轮就麻烦很多

网友:
要动力电池  你这个貌似不是吧

网友:
我的虾牌换的就是大红袍的电池,上螺丝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大品牌电钻,值得换电池,大不了连电机一起换了
我的GSR120-Li就是换的装好齿轮的万宝至550电机, ...

杂牌的
整机55块,配的垃圾电池,如果换3个动力电池,要近30块,如果解决不了再换电机,那么都超过55块了,毕竟要求不高,55块重买一个新的,也够用了

所以现在就想知道电机坏了没有

网友:
空载电流还基基本在正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