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How many bytes are needed to represent 235 in binary

楼主(2023-10-19):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讨论,
特别感谢 happysea72 !多次回帖讨论!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学过,知道有bcd码这回事。具体怎么计算,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A:
第2个题的答案有问题吧,我怎么觉得是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个题的答案有问题吧,我怎么觉得是9999?

谢谢。
第2题的答案,我算出来的也是 9999.
另外,看看第1道题,答案是否正确。

网友B:
第一个应该没问题,就是2字节,02 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应该没问题,就是2字节,02 35

谢谢回复。
一个字节是8位,可以表示的最大二进制数是 1111 1111B, 对应的十进制数是 2^8-1 = 256-1 = 255.
问题1中的十进制数字是 235, 235< 255, 为什么需要 2 个字节,而不是 1 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一个字节是8位,可以表示的最大二进制数是 1111 1111B, 对应的十进制数是 2^8-1 = 256-1 = 25 ...

你忘了BCD码的本质了,BCD码是用16进制显示可直读的十进制数,所以235的对应BCD就是16进制数  0x02  0x35, 所有就是2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BCD码的本质了,BCD码是用16进制显示可直读的十进制数,所以235的对应BCD就是16进制数  0x02  0x35 ...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提到 BCD 码,第二个问题,才牵扯到BC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BCD码的本质了,BCD码是用16进制显示可直读的十进制数,所以235的对应BCD就是16进制数  0x02  0x35 ...

十进制235用BCD码表示,应该是 0010 0011 0101,
高4位补零后为 0000 0010B, 0000 0011B, 0000 0101B,再对应到 16进制
应该是 0x02,0x03,0x05。
哪里来的 0x35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提到 BCD 码,第二个问题,才牵扯到BCD啊。 ...

既然是讲BCD码章节的课后题,那默认的就是说用BCD码表示。出题不严谨也是没法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进制235用BCD码表示,应该是 0010 0011 0101,
高4位补零后为 0000 0010B, 0000 0011B, 0000 0101B, ...

BCD码一个10进制数只占用4bit,所以一个字节的可以表示2个10进制数。既然你第二题能想到2字节BCD最大表示9999,为啥这个0x02  0x35不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进制235用BCD码表示,应该是 0010 0011 0101,
高4位补零后为 0000 0010B, 0000 0011B, 0000 0101B, ...

BCD码不是1字节表示一个10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讲BCD码章节的课后题,那默认的就是说用BCD码表示。出题不严谨也是没法子的问题 ...

第2章第7小节, 是讲 【字节】的,不是你说的【讲BCD码】的章节,可能是我的 帖子标题 误导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D码一个10进制数只占用4bit,所以一个字节的可以表示2个10进制数。既然你第二题能想到2字节BCD最大表示 ...

【BCD码一个10进制数只占用4bit,所以一个字节的可以表示2个10进制数。】
以上内容我理解,没有任何争议。
我的问题如下:
我看到过的国内外图书及文献中,0x02 和  0x35 这样的表达式,都是表示 16进制的,
0x02 对应十进制的 2, 0x35 对应十进制的 53 , 没有第二种意义。
你用 0x02 0x35 表示 BCD 码,你可能理解,但我目前没见过这样的表达。 请给我提供一个出处好吗?
非常感谢我们能深入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2章第7小节, 是讲 【字节】的,不是你说的【讲BCD码】的章节,可能是我的 帖子标题 误导了你。
...

我只能说这本书里面的章节很不严谨的。如果只是解释byte,那你第一题的理解没错

网友:
BCD码可分为有权码和无权码两类
BCD码分压缩与非压缩

网友B:
引用 楼主:
【BCD码一个10进制数只占用4bit,所以一个字节的可以表示2个10进制数。】
以上内容我理解,没有任何争议 ...

你没有注意的是BCD码就是用16进制数显示10进制值。 对一个16进制数,如果告诉你他是BCD编码的16进制数,那就意味着这个数就是为了告诉它对应的10进制就是你看的16进制值。所以BCD编码的 0x0235 就直接解读为10进制235。 你仔细看BCD编码的16进制数,没有超过0x9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这本书里面的章节很不严谨的。如果只是解释byte,那你第一题的理解没错 ...

谢谢,第一题结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注意的是BCD码就是用16进制数显示10进制值。 对一个16进制数,如果告诉你他是BCD编码的16进制数, ...

从BCD编码的定义可以看出,BCD 码代表的是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 从附图上下文也可以看出来,BCD 码和 16 进制编码没有直接关系。
你的理解没有任何问题。
我想说的是, 你那种表示 BCD 码的 表示方式,例如 0x0235, 是个人习惯,还是 大家常用的习惯? 或者说,哪本教材中,有 用 0X+数字 表示 BCD 码的?
[欢迎继续深入探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BCD编码的定义可以看出,BCD 码代表的是 【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 从附图上下文也可以看出来,BCD  ...

教材写的很明显了,这个就看你对教材的理解了。BCD的名字就是二进制编码的10进制数。至于你说在哪里使用,看来你没做过太多实际工程,很多通讯协议中的如果指明数据为BCD编码,那就是这个结果。这个就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