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西屋破壁机,WestingHouse WFB-A617

楼主(2023-10-19):
一个破壁机(也不知道这名字谁想出来的,不就是把东西打碎吗?人才)

外观这个样

通电显示就有问题,无法运转,开拆,开盖,脱裤子,里面挺紧凑的。

控制板

发现这个控制板接了一个这个玩意,藏在手柄里。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温度探头,后来了解才知道是一个常开的干簧管,在破壁机盖子旋转到位之后,盖子里的磁石就可以把它吸为闭合状态。

感觉没查到问题,又通电试了一下,居然就好了,嗯,难道说是干簧管位移了不能闭合,导致所以无法运转。不管了,装回去先用着吧

网友A:
为什么叫破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叫破壁机,

破坏了细胞的外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叫破壁机,

破家里的墙壁吧?

网友:
文字游戏而已

网友:
感觉就是用高速刀片来打碎食物的,所以才叫破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叫破壁机,

宣传的松花粉,林芝孢子一类高精尖保健品的颗粒表面有很厚的保护层外壳,直接服用不能被人体吸收,所以要用这一类研磨机打破表皮,

网友:
叫粉碎机没牌面

网友:
貌似现在市场有仿品

网友:
电路板倒是可以,还有防水漆

网友:
叫高速搅拌机的话就不 高端大气上档次,骗不了人。和普通的主要差距只是一个高转速马达而已

网友:
仿西电的名字

网友:
这只能说明楼主破壁机与搅拌机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宣传的松花粉,林芝孢子一类高精尖保健品的颗粒表面有很厚的保护层外壳,直接服用不能被人体吸收,所以要 ...

原来是这样,谢谢科普。

网友:
有点日味的感觉

网友:
就是粉碎机

网友:
豆浆、果蔬、加热预置功能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宣传的松花粉,林芝孢子一类高精尖保健品的颗粒表面有很厚的保护层外壳,直接服用不能被人体吸收,所以要 ...

我还一直以为起名这货三体看多了入迷了

网友:
就是个粉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