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as硬盘和sata硬盘区别

楼主(2023-10-19):
首先sas和sata都是串行技术,sas是sata的升级版,sas比sata拥有更多的信号,更快的速度。sas和sata的控制器接口是相同的,但是硬盘接口是不同的。
硬盘接口是为了让人方便区分,其中sas硬盘中间的接口是连接的只是有一个凸起,而sata硬盘中间的接口是不连续的,有一个空隙口。

而sas和sata硬盘控制器或者控制卡上的接口是相同的, 所以从物理上 sata和sas硬盘都是可以插进sas和sata的接口上的,但是是否能用,要看下面的介绍了:
SAS硬盘是不能插到SATA接口上使用的,因为主板上的SATA控制器不支持SAS硬盘,接上去肯定无法识别。SAS硬盘和SATA硬盘虽然在接口上相同,但是SAS硬盘使用较多的信号,因此SAS硬盘不能与S-ATA硬盘控制器连结。
而sata硬盘可以插到sas接口上使用,因为主板上的SAS控制器是通用接口,支持SAS和S-ATA,SAS控制器可以支持SAS和SATA磁盘。

网友:
SAS向下兼容SATA

网友:
总算明白二者区别了。

网友:
sas多是服务器上用的

网友:
只接触过SATA。

网友:
有对应的转接器卖

网友:
我曾经用过一个HP阵列,支持SAS和SATA硬盘,为了降低成本当年就是使用普通的SATA 3.5 1T硬盘

网友:
sas接口可以接sata,但反过来不可以,另外,我的sas转速高的很

网友:
配上图就好看了

网友:
借个图,这样看着直观些

网友:
我有一个sas服务器硬盘,难怪不能插在电脑上

网友:
过去只知道一个是服务器上用的,一个是家用的,好像都能用,现在了解了。

网友:
网站卡了导致回帖重复,请删贴谢谢

网友:
SAS不是SATA的升级版,而是SCSI的升级版才对

以前的硬盘和光驱用的传输方式都是并行的,数据线都很宽。PC机的是IDE(也就是PATA、ATAPI。最高速率100MB/s),服务器/工作站的是SCSI(最高速率 是320MB/s)
相比IDE,SCSI有更多的优良特性,比如使用LVDS方式传输,总线支持更多设备,设备可以直接串联,速率更高,有专用的控制器来操作设备可以降低CPU占用率等
而IDE是低成本的产物,每条IDE线只支持两个设备,速率也不如SCSI来得高,扩展性也较差。

后来到了串行时代,IDE升级为SATA,SCSI升级为SAS

由于SCSI和SAS总线需要专用的控制芯片来操作设备,成本比IDE和SATA明显要高,所配套的硬盘也都为企业级,所以它们的成本差距是很大的
不过SAS总线是包括了SATA的通讯协议的,所以SAS控制器是可以直接支持SATA设备的,反之不行。

IDE和SATA设备的操作全程需要由CPU来参与,所以使用时CPU占用率高,如果这些设备出现问题,系统也可能会出现“假死”的现象
而SCSI与SAS设备的操作则有专用的芯片来处理,所以当设备出现问题,对服务器和工作站的影响较小,所以热插拔也更方便

网友:
普通电脑加张阵列卡就可以使用SAS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