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 8CE开三星K9OKGY8S7M颗粒求助 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

楼主(2023-10-19):
各位大神请求帮助买了3268的8ce主控准备开K9OKGY8S7M,焊接没问题识别出128g ,flash ID  EC, 1A, A8, DE, 88, C5,就是开不过去格式化后就报错,不选格式化能完成,但是系统上也没办法完成分区和格式化。不知道原因。有没有开过这个颗粒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再用sm32xtest,仅写CID和ISP,即可

网友:
我现在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用sm32xtest,仅写CID和ISP,即可

能展开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sm32xtest,仅写CID和ISP,即可

大佬,新人不明白您指的是哪里设置的操作

网友A:
哦,没仔细看lz用的工具,,
其实主要是低格工具(prescan)抓坏块,再用高格重写下CID和ISP。
之前弄3268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是这么做才顺利开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没仔细看lz用的工具,,
其实主要是低格工具(prescan)抓坏块,再用高格重写下CID和ISP。
之前弄3268 ...

好的,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
低格工具(prescan)抓坏块,再用高格重写下CID和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没仔细看lz用的工具,,
其实主要是低格工具(prescan)抓坏块,再用高格重写下CID和ISP。
之前弄3268 ...

目前正在做prescan时间较长,看看能不能过的去

楼主:
prescan 选low,好家伙干了14个小时还没结束,不搞了崩溃

楼主:
做了2片都是一个毛病,软件版本试了无数,就是没办法走到格式化这一步。看来这个颗粒和3268 无缘没法开

网友B:
电压改3.3V,跳sb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改3.3V,跳sb10

试过了,还是过不了格式化

楼主:
量产成功了,是ISP不对不能用软件配置里推荐的,不适合8C的片子,要选后缀2DN的bin

网友(2025-04-13):
引用 楼主:
量产成功了,是ISP不对不能用软件配置里推荐的,不适合8C的片子,要选后缀2DN的bin ...

具体是哪个ISP? 试了14nm-2DN的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