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905w外贸版怎么刷机

楼主(2023-10-19):
坛友退坑送我一个s905w外贸版的盒子,当时是在咸鱼上买的,自带的系统很难用,wifi插有线也没用,无线打开也很慢,基本等于打不开,想刷个游戏包当游戏主机用

网友A:
只刷过玩客云,好像晶晨的CPU刷机包还挺多了,而且也刷不死,可以尝试下不同的包刷下看看,

网友B:
总结下来就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刷过玩客云,好像晶晨的CPU刷机包还挺多了,而且也刷不死,可以尝试下不同的包刷下看看, ...

嗯嗯 昨天刚刚恢复出厂设置 还是太复杂 今天回去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下来就是鸡肋

这个机子看直播tv还会花屏,比一般的905体质还要差点好像

楼主:
彻底放弃了,刷了好几个版本的,都不行,又刷了G大的游戏包,玩2个游戏瞬间进入贤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