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易打蒜器拉线断裂拆修,一不小心就全散了,一地零件呀!好在修好了!

楼主(2023-10-20):
外甥胳膊粗力气大,把简易打蒜器拉线给扯断了,就等舅舅来修
当舅舅的也不容易,据说修不好要赔一个

扯断的打蒜器

上部组件撬开盖子

挺简单的,旋转部件下面是复位发条(卷簧)

上部和输出轴配合是个单向器,和自行车的一样
拉动时俩拨片卡住轴盘卡槽,带动输出轴转动,松手时,复位卷簧带动转盘收回拉绳

原本天真地以为打个结就能修复(拉出的线需要再绕回去)

但试几次后就成这样了

好吧,让偶再研究一下
扣开转盘顶部的限位扣

下面露出卷簧了

结果一不小心就全散了

就地爆装备,还好零件不多,都找回来了
先来个全家福

翻来覆去研究卷簧的安装方法
好像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轻轻按住并旋转转盘,把卷簧卷回去,末端卡在边缘上

绕回拉线
原本想换根拉线,但想不出有强度和韧性都合适的线

老爸亲自测试,还好拉动、缩回动作顺畅,没再爆装备了

因为线打结的位置不是刚好少一圈,所以把手还软哒哒缩不回去

复原搞定,打蒜功能正常
妹妹家有电动的,就是不用,说这个用起来方便,估计是考虑到小巧容易清洗的原因吧
还好偶心灵手巧、坚持不懈(还有什么表扬的成语呢!),躲过了这一劫

网友:
外甥胳膊粗力气大,舅舅脑袋圆脖子粗!

网友:
这个东西用的少

网友:
不是直接拍蒜的吗

网友:
应该是拉线磨损了

网友:
元首应该直接换用羽毛球拍的网线,即使外甥牛力也拉不断!

网友:
楼主高人,就没有修不好的东西。

网友A:
舅舅很高级的,应该是外甥给你修

网友:
看到头都大

网友:
家里手动拉蒜器有,电动的也有,现在都闲着,还是刀来得快

网友:
修好不容易

网友:
换不锈钢钢丝!外甥要是再拉断就得送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了

网友:
没有什么是555电机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上两个

网友:
打蒜器看上去不太好清洗啊

网友:
我的也拆散了。回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舅舅很高级的,应该是外甥给你修

哈哈,元首怕挨打!

网友:
我家也是有电动的有手动的,老婆还是愿意用手动的,可能她觉得电动的一下子就弄完了还要去洗,手动的要拉半天才弄完也花一样时间洗更划算一些

网友:
还是那种螺旋手摇的靠谱!

网友:
舅舅修修   舅舅修修    有段时间经常听到的话。。。。   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