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分2个区,能装两个不同系统吗

楼主(2023-10-19):
我用微PE制作了WIN10 X64的PE,这个微PE把我的U盘分成了两个区,所以我就想在另一个空的分区里再安装一个LIUNX系统等其它系统,不知道怎么操作才能正确引导。那位高人指点下,感谢!

网友A:
ni 你用ventoy啊,想用几个系统、几个镜像随便放,也不用装

网友:
功能越多越不稳定,U盘也不贵,再搞一个玩呗

网友:
微PE是三分区,建议VENTOY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 你用ventoy啊,想用几个系统、几个镜像随便放,也不用装

好的 试试 灰常谢谢

网友:
再买一个U盘吧。

网友:
最好别这样搞!会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
不清楚怎么弄,帮顶上云

网友:
U盘是UEFI或者Legacy启动方式。Linux是GRUB启动方式,安装时候要注意顺序,不然后装的会把前装的给搞乱

网友:
设计不同种类操作系统,确实 ventory 合适
用grub2 也没问题,但需要自己写配置文件

网友:
Linux如果支持LIVECD的话就用Ventoy引导,如果是实系统就用GRUB引导,不过其实Ventoy就是GRUB2的修改版所以直接用GRUB2也一样,前提是会写menu.lst

我的启动盘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用的是GRUB4DOS,语法超简单,挂CD引导也只有很简单的几行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