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elvo DLV2000电批改装

楼主(2023-10-19):
打手机螺丝,如果有较多的螺丝时,没有合适的工具,常用的奇力速3200,尺寸可想而知,线粗,带个适配器,笨重,就不是很方便
各种电动螺丝刀,比如小米的,没有调扭,没有自停,速度也比较慢。批头还可能掉,比较短,深孔有时候不好操作。

入手了一款delvo2000,标配的是24V,没有适配器,所以想着自己改。
这款电批最粗直径32mm,总长165mm,(不带批头,算上改装部分)
直接上改好的图,以及功能介绍

1、内置2个继电器,12V和24V,内置3.7升压到28V可调升压板
2、支持扭力自停,内置450ma电池,支持手机充电、供电。

楼主:
电路如下,2个继电器的用途在于,插充电器时,还用电池供电,就会导致充电板很大电流,发烫严重,用个2A继电器,就没这问题。

网友A:
改的不错,我也有一个类似的delvo,能否具体介绍一下里面怎么改的吗?谢谢

楼主:
我回复了电路图,但是好像被隐藏了,再发一次,
主要有,买的继电器是小型的,2A的,2个继电器就能放在电机和启动开关中间,
升压板电位器飞线到左上角,这两个步骤都要切割外壳,,
正反转开关往外移2mm,腾出来的空间放升压板和电池,,充电板本来也能放里面,但是发热大,我就飞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我也有一个类似的delvo,能否具体介绍一下里面怎么改的吗?谢谢 ...

我有回复电路图,布局方法,但是好像没通过

网友:
充电的就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B:
最好的电批我觉得是华为售后的小动P1,21700锂电池,无刷电机。

网友:
怎么好用这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回复电路图,布局方法,但是好像没通过

看到了,谢谢分享!
我过去改过一个好握速2000型,是电池升压板放在外面的

楼主:
又拆开了,附里面的布局,需要强大的飞线、空间逻辑能力,且要心灵手巧,没有强迫症。

网友:
空间极限了

楼主:
出问题了,充满电放旁边一晚上,电池就没电了,不清楚那个环节漏电,有高手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电批我觉得是华为售后的小动P1,21700锂电池,无刷电机。

小动P1 价格不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问题了,充满电放旁边一晚上,电池就没电了,不清楚那个环节漏电,有高手指导一下吗 ...

可能是升压板耗电太大了,最好升压板接在开关上,按下开关后升压板导通

网友:
改得很好了,地方都利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升压板耗电太大了,最好升压板接在开关上,按下开关后升压板导通 ...

现有的电路就是控制电池输入,按下启动开关前,升压板是断开的,想了半天怕是充电板B-和OUT-并联了,但是我量了也没有电流的。

网友:
电池不耐用

网友:
看看我改装的,用起来非常顺手,带扭力自停。型号是奇力速的B5102P,下压启动。

网友:
用来打手机螺丝,这电批最小扭矩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