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教SMI 3267AE+镁光NW702坏块过多无法量产

楼主(2023-10-19):
慧荣SMI 3267AE+镁光NW702由于闪存颗粒第二片(双贴)坏块过多无法量产,单帖可以量产,双贴量产工具坏块数量设置上限只有9.9%,我的闪存有1022个坏块已经远远超过最大值,请问坛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
r6  r7跳错了,跳到另外一个就好了

网友A:
换安国/芯邦试试,这垃圾片别折腾了。

网友:
CE分布不太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安国/芯邦试试,这垃圾片别折腾了。

安国的可以的

楼主:
本人小白,望大神详细科普一下

网友:
如果排除跳线问题,确定是坏块过多,可以定容,我曾经开出1片坏块接近一半的9DDJ。

网友:
ce跳线错了

网友(2023-12-29):
焊接错误了吧!第二贴旋转180度焊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