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退网的阿尔卡特TGT18载频模块

楼主(2023-10-19):
  在办公室柜子里发现一块早已退网的GSM载频模块,模块是1800M频段的,两路输出四路输入支持分集接收,这个模块是插在机柜里配合主控板与合路器使用的,大家看到铁塔上的大平板天线就是连接合路器的,还有一款是TMXA09载频是900M频段的存量较大,等有机会找一块扒开给各位看看,因办公室光线不好加之手机不是遥遥领先图片质量略差,请各位看官谅解。
1、前面板

2、45°角能看到散热鳍片

3、尾部接插件与机柜相连

4、另一面,首先拆除的一面。

5、拆除后的铸铝屏蔽罩

6、拆除屏蔽罩后的板子

7、接收部分细节分集接收

8、板子的反面也是密密麻麻

9、四个压控振荡器(VCO)

10、中频部分

11、接着往下拆 看到了电源部分

12、拆除第二层屏蔽壳

13、两路射频功放也展现眼前

14、板载电源部分

15、供电回路不少,艾默生的电源。

16、验明正身

17、屏蔽壳细节

18、输入接口

网友A:
RX10 RX11 RX20 RX21 是不是那种E1接口

网友:
电路板真美

网友B:
收发独立的天线

网友C:
金灿灿的,我要提取黄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10 RX11 RX20 RX21 是不是那种E1接口

您说的这四路是接合路器的然后接塔上天线,上行信号也就是对应手机的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发独立的天线

它与天线之间还有个叫合路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灿灿的,我要提取黄金

教我炼金术 分提成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我炼金术 分提成给你

真的不难,但是材料你弄不全的,而且小命要够硬。。  材料、废气、废水没一个好惹的,都氪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灿灿的,我要提取黄金

太少,不够脱的。  损耗都不够啊。。别看镀的挺厚挺漂亮。

网友:
看到没,4楼、6楼、9楼,自己都是垃圾佬。。层次虽然不同。都是要干物资回收。。      都是往值钱的废品上招呼。

网友D:
看电源输出参数,这玩意儿射频功率应该不小。

主板上没有设计DC-DC电路,所以CPU核心供电也由开关电源产生,1.2V和3.3V这两路就是核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源输出参数,这玩意儿射频功率应该不小。

主板上没有设计DC-DC电路,所以CPU核心供电也由开关电源产生 ...

是的 集中供电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