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日产阳光大屏安卓导航喇叭相位问题

楼主(2023-10-19):
家里的车子,自己装的大屏导航,
声音不好听,怪怪的,考虑到自己加装的后门喇叭,应该4个喇叭是相位乱了导致的,
就寻思着自己调一下,
在不拆开门板的情况下确认喇叭的接线,相位,本人用的普通的指针式电流表接在喇叭线上,然后,用棉签轻轻的去捅门板里的喇叭振动盘,看电流表的指针摆动方向,4个喇叭调成一样,线做好记号,根据最后一张图对比,发现15.16.的线位调乱了,更正后声音就正常了,

网友A:
再用了转接线的情况下还是这么乱,自己改的吗?

网友:
电线乱了,以后维护比较麻烦

网友:
喇叭相位和喇叭线正负极关联,正负极接反,音场就乱。只要四个门喇叭接线和主机接口对应就行。按楼主的方法毫安表+接主机-指针右摆相位就对了。

网友B:
用五号电池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了转接线的情况下还是这么乱,自己改的吗?

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五号电池不是更好

这个更直观,用电池的话要看到,或者感觉到喇叭振动盘的运动方向,而这种,轻轻碰一下振动盘指针就摆动了,

网友C:
还有这方法   学习了   我都是拿电池试的

网友:
这个接头是没有找到和原车匹配的自己想办法接线弄的吧,这样确实比较容易乱,音场也就跟着乱了,弄好后建议做好捆扎,不然很容易产生异响,让人烦燥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一对对听的,确定左前是接好后接上右前,再右前加右后,左前左后这样试的

网友:
还是楼主的方法直观,没有指针表用你的方法也不错,不过要仔细观察。

网友:
你这个方法也太绝了~

网友:
车子都自己修,太牛了吧。

网友D:
方向盘学习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方法   学习了   我都是拿电池试的

好处是不用拆门板,省时省力,其实用指针式万用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向盘学习是干嘛的?

方向盘按键功能定义,类似遥控器按键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没用过的方法

网友:
这个方法好,简单直观,这个毫伏表头也可以就直接压红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