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动手更换新风过滤器

楼主(2023-10-19):
上次做了个室外的粗滤,这次买来替换的纯效滤芯来更换,感觉替换装的折叠层数比原装的多,另外替换装看着有那种吸附用的颗粒,分量也重些。

网友:
这个颗粒是活性炭,工业上抽烟机也在用。
问过技术员有没有效果,说几乎没有效,因为缝隙太大了,空气几乎不通过活性炭,吸附不了什么东西。
还是折叠的过滤棉布有效,而且也有活性炭过滤棉布

网友:
空气过滤中的活性炭应该是粉状的吧

网友:
活性炭确实见过几种都是颗粒的

网友:
我少见多怪

网友:
也还是有效果的,前提是灰尘足够大的时候,纱网也能拦截灰尘呢,孔不必这个大

网友A:
没有必要换新的,随便水冲冲就算了,也就是过滤灰尘的。

楼主:
活性炭倒是无所谓,关键是要滤网面积够大。

网友:
用活性炭过滤棉布!

网友:
如果是全屋换新风,这个面积怕是不够哦,一旦灰尘堆积就起不到换新风的作用了

网友:
这东西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换新的,随便水冲冲就算了,也就是过滤灰尘的。

纯效没法冲干净吧!初效滤网可以冲一下再用。

网友B:
有没有用把用过的打开看看就知道,应该说有比没有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把用过的打开看看就知道,应该说有比没有的强。

那是,冲一下肯定会去掉点灰尘的。不去折腾了,反正算下来一年也就一百多的耗材,当然热交换芯还没到更换时间。

网友C:
能自己换总比找人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自己换总比找人换好。

那是,家用的设备首先得自己了解,请外面的人来一不小心就会被骗了,况且大金的这上门换一下得一千出头,咱赚得少,有点心疼钱,所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