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厨房的排气扇

楼主(2023-10-19):
国庆长假期间在家就是修这修那的可忙了,厨房这个排气扇坏了,修起来很简单,就是拆装特麻烦,得站在灶台上操作。咱们农村这里都有那种砖砌的柴火灶,所以得在厨房装一个大功率排气扇抽烟。

▼15年盖好房子就装了这个了,年久生锈标签都没了,忘了标的100W还是130W的,反正就是虚标。

▼喜闻乐见的简单故障,电容挂了。

▼1.5μ的电容,和落地扇60W电机一样,所以这电机也就60W左右而已。

▼扇叶也生锈掉漆了,待会用角磨机钢丝刷打磨一下。

▼电机有轴承这个好评

▼拆下扇叶准备打磨一下除锈,前面螺丝是M19的螺母,侧面还有个M14螺栓固定。

▼电机轴12mm的

▼翻箱倒柜找出个容量很足的拆机电容,依稀记得是从报废的美的风扇上面拆的。

▼接上电容焊线加热缩套管

▼测试OK装上去又可以愉快的抽风了

其实我不怎么喜欢这种排气扇,整个外框砌在墙里面,一旦固定电机的支架锈蚀了就麻烦了。这个电机坏了五金店可以买得到,支架锈蚀了只能凿掉外框换掉了。我家的后面出风口加了个不锈钢防护罩挡雨,邻居的没加,结果就是电机支架锈蚀断裂,扇叶扫膛,最后凿掉整个换了

网友A:
现在的新电机差几条街

网友:
美的是 百明的电容。
农村柴火灶靠大风力风机抽走油烟。而且风机开口太大,要加防护网,免得老鼠进入或者被人投石。

网友:
这个是伊拉克成色?

网友:
用的时间不短,再坏就该换新的了

网友B:
眼有问题,看成圆圆的牛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电机差几条街

又不是所有的老工厂都生产质量好的,造假多了

网友:
这个比一些油烟机效果好多了。

网友:
这种密闭电机很耐用。只要轴承不卡死线圈根本不坏。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好之后又三年

网友:
绣的太厉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有问题,看成圆圆的牛屎

你还别说,缩略图我真看成牛屎了

网友:
老古董真耐用,不像现在的电机

网友:
如果给扇叶上再喷点漆就好了。

网友:
把锈清理一下喷点漆又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所有的老工厂都生产质量好的,造假多了

据说80年代亚美牌正品微风吊扇,没多久出现很多仿品,比正品便宜很多,质量差容易烧。楼主纯铜电机,比现在铝线电机耐用。

网友:
这样的工作环境,得经常换风扇才行

网友:
要安装在屋内就不会锈了

网友:
生锈太厉害了,看不下去了。

网友:
正品BM电容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