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古老的WIN2000系统工控机,如何迁移到新机器上!

楼主(2023-10-19):
客户那里有台工作了了很多年的工控机器,一直稳定的运行着,但是毕竟是20年左右的机器了,时不时的发点脾气!

这不又来维护了,一直想换台新机器,但是奈何原来软件开发上早已经人去楼空,无法联系上了!只能修修补补一直用着!现在想换台新的系统,安装win10的系统,再安装虚拟机,然后看看再安装win2000的系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虚拟的WIN2000系统的中无损的迁移这个软件,这个检测控制软件里面可能有很多需要调整设置,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些工业方面的东西,怕自己弄不好!所以向大家求助了!

网友:
组态王啊?工程备份出来,再新版本安装试试。

楼主:
是的,但是没有接触过组态王一类的工控软件,所以弄起来很是费神啊!

网友:
设置迁移的话不好说,得具体分析,一般不是安装目录里面有ini,就是注册表有信息,这个都要实地考察

可以考虑整个系统做备份,再在虚拟机里面异地救活,仅提供思路,具体方法还是得实地考察,肯定做得到

网友:
在新电脑中使用虚拟机是可行的。
1.但是前提是会不会影响部份外设的连接问题。
2.软件方面对硬盘有没有特殊要求,比如注册可能挣对硬盘算码。

至于迁移只要在把原系统恢复到新机器上,进PE,然后用工具清理原有的驱动信息即可。
老版Win可用工具:SKYIAR

新版WIN用:在PE中用 IT天空的万能驱动 -> 清理目标系统所有驱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感觉还是用VM来安装win2000的虚拟机,然后在慢慢调试,或者直接安装XP的系统,可以的话买4代以前的机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感觉还是用VM来安装win2000的虚拟机,然后在慢慢调试,或者直接安装XP的系统,可以的话买4代以 ...

处理前,新全盘备份下,用备份盘在虚拟机上测试,原系统暂不用直接动

网友:
许多早期系统,安装好后,旧安装文件直接覆盖过来,参数啥的基本都不用再新设定!

网友A:
屎山原则,能跑别动。系统迁移1是考验软件的兼容性 2是不知道有多少要更改的,不如保持原装更好。

P4并不是特别远古的硬件和稀有的,不如咸鱼找套新的P4换上、散热和电源更新下,用ghost对拷到新盘,这比迁移系统稳妥。

国外甚至专业有供应商收集、维护和翻新旧硬件为了维护老系统。

楼主:
最后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是这样解决的!咸鱼上还有这些设备的配件,买了一套,直接GHOST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是这样解决的!咸鱼上还有这些设备的配件,买了一套,直接GHOST就解决了! ...

这才是最优解,不然接入产出比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是这样解决的!咸鱼上还有这些设备的配件,买了一套,直接GHOST就解决了! ...

新的不用用老的,也只能是看运气了,运气好用几年,运气不好就找卖家频繁换。。。

网友:
防备措施:1.把目前电脑的每个配件都再准备几个备用(主板、cpu、内存、电源、硬盘——反正稀烂便宜);2.如果不是会不断增加新信息的系统,ghost备份个两三份,如果是每日信息增加那种,可能需要每月或者每周备份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是这样解决的!咸鱼上还有这些设备的配件,买了一套,直接GHOST就解决了! ...

P4的系统,都是白菜价了

网友:
tf老工控机背面25针打印机口插了加密狗之类的东东没,

楼主:
加密狗是有的!

网友:
以前的老加密狗是插在打印口上的,如果是这样,新电脑没有打印口,这个软件就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屎山原则,能跑别动。系统迁移1是考验软件的兼容性 2是不知道有多少要更改的,不如保持原装更好。

P4并不 ...

同感。你这意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