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诺基亚NOKIA C1-02电池大改造,致敬回不去的青春!

楼主(2023-10-19):
十多年前的手机,

是给父亲用的老年机。
后来电池鼓包了,同时也换新手机了
这个就一直闲置,
这几天收拾东西时看到,
想着接上电源,看看还能不能开机。
在试机成功的情况下,
试着把电池改造一下。

外壳是卡扣的,拆下主板固定螺丝。

先用酒精轻拭岁月的痕迹。

沐浴生命的源泉。

OPPO的拆机电池
上电试机。

可以开机。多怀念当时的小手儿。
又可以十指紧扣。

这个机器大部分都是移动订制版的。

里面最后一条短信日期是2013年。
一转眼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准备改造材料。
18650电池座(2节)
数据线一段
锂电池保护板一个。

二节并联,白正、绿负

电池座分别连接保护板的B+/B-

输入输出端的正负分别焊在P+/P-

焊完做一下绝缘。丑点不要紧,
后面还要套热缩管。

电池做也做一下绝缘。

保护板套一段热缩管。

打火机温暖一下。

顺便把输出端也套上热缩管,

把手机电池弹片抽出、
下面做绝缘。

扣上外壳。

焊接。。。

焊接完成,先上电开机测试。

有请老戏骨们登场。

请出两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先有请一位试镜。

试镜成功。

热缩管归位,加热

下面是固定电池座。

有请得力助手:真的是“得力”

老艺术家同台献艺。

功能正常,好怀念这个原机铃声
“的灯等灯,的灯等灯,的灯等灯-灯”

话说我二节18650,已经比原机电池大很多,
为什么电量只有一格?

肯定有朋友要问,这手机你还改他干嘛?
改的不是手机,是回忆。
之前这个手机是给父亲用的。
十多年前智能机还很少,
我记得我自己也带的诺基亚,
再者老人不会用智能机,
这个用着就挺好
后期给老人换了新手机这个就一直没扔,
现在拿出来改造一下,
不是为了使用
就是想听听它的声音。
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
改造过程中心情也一直很压抑,
唉。。。。

谢谢大家捧场。
也祝伙伴们的家人平安、健康。

网友(2025-01-22):
诺基亚模块化设计,接触点镀金,稳定好维修。就是软件做的较差

网友:
这个手机我有

网友:
诺基亚不错哦

网友:
我有个同款手机,目前开机有声音,白屏,没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10几年前用蓝牙玩坦克对战

网友(2024-10-30):
这个都是啥玩意,都淘汰了。

网友:
我想改成锂电的。

网友(2023-11-07):
丑出了天际

网友:
既然拆了,就从MICROUSB的数据口正极上飞一根线到小DC口的正上,这样就能用马克口的安卓线充电了,然后给耳机口的地上接一根10-20厘米的漆包线,就能不接耳机来听收音机了。

网友:
开机,立马玩把贪吃蛇!

网友:
hi不如好好保存,收藏起来

网友:
诺基亚可以关机当闹钟的充一次电 用大半年

网友:
这质量,真是没得说

网友:
古董机,大浪淘沙,胜者为王。

网友:
电量低可能是电池电压低,如果满电也是这样的话,估计是保护板不是原装的。还有电池盒和机子用热熔胶粘不太好,用704最好,拆也方便啊

网友:
神马18650,5800mAH,核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2G都关了,这机应该没啥用了...

中国移动还保留GSM 2G信号,但是已经全国关停TD-SCDMA 3G信号。
  中国联通全国关停GSM 2G信号,但是保留WCDMA 3G信号。

网友A:
现在2G都关了,这机应该没啥用了...

网友:
这个工程量大,充分体现了DlY的乐趣,还有怀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