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管自激升压电路的变压器匝数

楼主(2023-10-19):
按下图这个简单的单管自激电路做个升压器,输入电压是DC24V,输出电压峰值要到500V,功率有0.5W即可。变压器用EE10的磁芯,T1,T2,T3各绕多少圈合适?

Q推荐用哪种三极管?

网友A:
二十多年前搞过,用黑白电视的高压包,升压到两万伏,早几天才把记录许多电路经验的笔记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多年前搞过,用黑白电视的高压包,升压到两万伏,早几天才把记录许多电路经验的笔记卖废品了 ...

2万伏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2万V确实不好测量,感觉电蚊拍那个2000V都难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2万伏是怎么测出来的?

那个47指针表不是有25KV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万伏是怎么测出来的?

一般在空气中放电,1万伏的放电间隙大概是10毫米,一千伏1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47指针表不是有25KV的吗?

47表档位那里是1kv,专门有个接口可以测量2.5kv,我有个高压表棒,插上可以测量25kv,十多年前,我同学曾经用我的两个mf47表串联去测量汽车啥地方,一下子就炸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47指针表不是有25KV的吗?

MF47型万用表的最大量程是2500V

网友C:
线圈5T+10T+2000T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圈5T+10T+2000T 就可以了

输出电压峰值到500V即可,输入电压是24V,次级2000圈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峰值到500V即可,输入电压是24V,次级2000圈是不是太多了?

这种电路一般都是用在单锂来的,你24V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峰值到500V即可,输入电压是24V,次级2000圈是不是太多了?

24V直接用ZVS电路吧,那个效率高发热小。三极管自激升压电源电压高了发热厉害,你散热也是个问题。

网友D:
1mm的电流,能干啥,0.5瓦用的着24v的电压?

网友:
变压器,电蚊拍上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m的电流,能干啥,0.5瓦用的着24v的电压?

有些工业用传感器需要高压低电流,24V是工业仪表上最常用的标准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工业用传感器需要高压低电流,24V是工业仪表上最常用的标准电压。

用电源模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