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久好排插,修修就好

楼主(2023-10-19):
正面久好排插,用了多久不知道,翻箱倒柜翻出来的,估计用的时间也不短了。

背面的标识合格证啥的。

外观有点烧焦,也没当回事。当用这个茶壶的时候,问题来了,排插冒烟。

拆开后,貌似是防雷的那个东西挂了。

短接,没电烙铁,就用打火机烧下焊锡,然后包好。

又可以愉快使用久好了。

网友:
开关地方冒烟了吧,短接继续用

网友A:
垃圾货,日本美国的洋垃圾插头插座品质好太多了,特别是松下洋垃圾舒服,我国内高仿的插头插座也买了一些,差不多质量也有原装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网友:
哈哈,真能对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货,日本美国的洋垃圾插头插座品质好太多了,特别是松下洋垃圾舒服,我国内高仿的插头插座也买了一些, ...

洋垃圾多少钱?

网友:
大功率用这个不会愉快的

网友A:
tb以前很多洋垃圾卖,插头,插座,电线,现在应该还有一些。自己去看看,现在可能要去咸鱼了,原来插头0.8-3块钱,插座1.2-6块钱,大的十多块钱,和国内普通全新裸插座差不多,日本的插头插座外壳有一些像陶瓷,因为电压比较低,所以金属部分扎实很多,螺丝看了都叹为观止。

网友:
过载保护烧了

黑乎乎接着用楼主心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以前很多洋垃圾卖,插头,插座,电线,现在应该还有一些。自己去看看,现在可能要去咸鱼了,原来插头0. ...

怎么检索,我搞几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检索,我搞几个玩玩

日本 插座,插头,松下 二手,原来搞这些的一般有七七八八各种各样的洋垃圾卖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

网友:
修好继续用  不要慌

网友:
现在都是冲压一体成型的,也不贵!

网友:
插排和公牛的外观一样

网友: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20401 祸起插线板
  https://tv.cntv.cn/video/C10354/7fe5fc92c5e843878b35ddcdd297ea9e
  C C T V《消费主张》 20130423 精挑空气开关
  https://tv.cctv.com/2013/04/23/VIDE1366731238686966.shtml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40511 危险的插线板
  https://news.cntv.cn/2014/05/11/VIDE1399785670950467.shtml
  C C T V《消费主张》 20141218 探秘实验室——你家的接线板安全吗?
  https://tv.cctv.com/2014/12/18/VIDE1418907599424752.shtml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61016 插线板质量安全调查
  https://tv.cctv.com/2016/10/16/V ... 5sM6Wwp161016.shtml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_20171105_USB接口电源适配器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17/11/05/V ... 31.ETKXLl1Lkqm2.285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71119 危险的充电宝
  https://tv.cctv.com/2017/11/19/V ... 31.ETKXLl1Lkqm2.410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190630 延长线插座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19/06/30/V ... s31.EEYJwDEbMsVJ.10
  CCTV《每周质量报告》 20200517 移动电源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20/05/17/V ... Hk.ErxbzyISZYBU.642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200614 插头插座类产品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20/06/14/V ... 6s31.ETKXLl1Lkqm2.3
  CCTV《每周质量报告》 20210207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21/02/07/V ... Hk.ErxbzyISZYBU.506
  CCTV《每周质量报告》 20221120 移动电源质量调查
  https://tv.cctv.com/2022/11/20/V ... Hk.ErxbzyISZYBU.190
  C C T V《每周质量报告》 20230903 火灾背后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https://tv.cctv.com/2023/09/03/V ... rHk.ErxbzyISZYBU.46

电气火灾,每一年都要死一些人。用电安全意识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网友:
过载保护开关炸了,估计过大电流了。看单股铜芯线线径有些细,带大功率负载不稳妥。

网友:
这种杂牌只适合电风扇,手机充电器,电视用用,像什么电吹风,电磁炉,取暖器,电火锅这些大功率的还是别用了,轻则烧插排,重则起火。

网友:
烧成这样不建议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