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影驰1060TI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23-10-19):
影驰1060TI显卡 换过不同系统 就是打不上驱动 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求友友指点

网友:
去官网下驱动,先装主板驱动,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显卡坏了呢?

网友:
不同系统都打不上,那就是坏了

网友:
都没有1060TI你这是开玩笑嘛

网友:
黄伟达吧,老黄啥时候出过1060 Ti??只有GTX 1060 6G或者1660Ti

网友:
有可能是假卡?

网友A:
1060没有TI版本,1060只有3G版、5G版和6G版,你确定有TI,买的是假显卡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自己真的错过1060ti这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0没有TI版本,1060只有3G版、5G版和6G版,你确定有TI,买的是假显卡

1060 6G 骁将 看这笨手笨脚的 不是假卡 绝对的正品行货

网友:
这玩意有时候会抽风

网友:
这不会是卡有问题吧,刷BIOS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GPU芯片停车N久的杂牌新卡,有猫腻的可不少…… 上月公司接到一个大客户订单,升级新电脑一定要加装一块2G独显,对GPU没要求,现存必须是2GB。然后联系渠道商发了100多块某影霸GT730 2GB独显,这块就奇葩,用NV官网的新驱动无法安装报错?测试了N个不同版本的官网驱动都报错,没办法,只能用驱动总裁自动去网上下载、匹配,试错多次后发现用16年的古董驱动可以正常安装,使用,系统显示也是GT730

网友:
可能是核心坏了吧

网友:
不要用驱动软件打驱动,自己到官方下,手动打

网友:
卡坏了,我的1070也是,用系统自带驱动能用,分辨率调不了,一打官方驱动就不停的掉驱动

网友:
经常看修显卡的视频,可以去B站找个修卡的试试,你这种核心不太可能坏,可能是显存坏了活或者bios问题,应该搞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