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黄鱼淘来的aps/2-10n自动重合闸用电保护器拆解

楼主(2023-10-19):
黄鱼淘来25元每个的自动保护开关,本来以为是阻容降压的垃圾货,拆开发现25还是花的很值得

上下两层PCB双面板,没有见到我们的好朋友:单面电路板!
有两个线圈,一个是电流互感器,另一个是差分电流,真的可以测漏电流

两个12v'继电器,火零接反也可以断开

这两个400v电容串联,可以长期在380v接入的情况正常使用,可靠防止380入户

背面有两个分压电阻

瑞萨的单片机,单独呆在前面板上

买来两个同款的,其中这一个的继电器都不吸合,都彻底拆开继电器内部了,发现没任何毛病嘛。拿个可调电源通电发现能用了额。。
然后另一个没拆的继电器,敲一下,也好了。。。。

真的后悔一开始没给他砸几下,真的就能修好!

网友:
需要敲敲打打

网友:
敲一下就行的是里面有接触不良吧

网友:
本来被电击断开了,然后它又重新通电,周而复始...

网友:
继电器需要敲击才能断开,那触点的状况堪忧,最好更换

网友:
最高阶,也是最关键的维修动作:敲一下

网友:
敲一下就好,是不是触点粘上了

网友:
国产继电器便宜,换呗。

网友:
估计触点寿命到了

网友:
全电子式的,感觉功能挺复杂的

网友:
修微波炉遇到过,继电器触点粘连,导致一直开动。
当时拆开继电器,打磨触点,解决。但没几个月,又同样故障。

估计继电器触点打磨后,特殊材质的镀层没了,不耐火花。还是得换新继电器。

网友:
感觉功能挺复杂

网友:
触点粘连了,打磨也用不住,有条件还是换个

网友:
继电器不换你敢用?

网友:
值得修一下

网友:
继电器损耗了。

网友:
需要敲敲打打,还是换个继电器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实在,值得折腾。

网友:
里边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