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重绕共模电感修复4USB口电源适配器(7-ELEVEN E-WC-17663-B)

楼主(2023-10-19):
之前买啥东西卖家送的赠品,今天有空检测一下,看看哪里坏了?别的我也不会,就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试看看哪里有没有断路或者短路吧?

外观:

有4个USB接口,但是不支持快充,适合放家里晚上慢慢充。

折叠插脚,收起来不占地方,好评!

主板正面,打了不少胶,有坛友说打胶的电源是好电源?

电路反面,一般般吧,山寨货就这样了。

检测从电源输入插脚开始,保险正常,第一级共模电感正常,X电容正常,嗯?第二级共模电感开路了?
拆下来一看,原来是断了,这是摔过了?

索性拆了重新绕一遍吧?

绕好了,焊接回去,打上704胶固定一下,

果断上电测试,如我所料,没有烟花,等了一会儿,空载功耗下降到0.11~0.13W之间:

拔下插座,这颗指示灯还能亮好久:

就这样吧,又多了一个吃灰的充电器。

网友A:
除了这电感难看其它还不错

网友B:
挺不错,还有四个口,放床头晚上充电用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这电感难看其它还不错

山寨货嘛,你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C:
这线太硬了,不好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线太硬了,不好绕

这线其实没那么粗,只是我放大了,看起来才显得粗。实际上连0.5mm的直径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不错,还有四个口,放床头晚上充电用挺好。

如果没有4个口,我就不修它了,直接拆件了。

网友D:
这个充电器还不错,该有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还不错,该有的都有

如果没有XY共模电感之类的,我就不修理它了。

网友:
用他的外壳,自己DIY一个四口的快充,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都不错的,可以当个备用的

网友E:
应该是出口货。
焊接不行啊 ,很多焊点空洞虚焊。
USB有识别芯片,应该能上2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出口货。
焊接不行啊 ,很多焊点空洞虚焊。
USB有识别芯片,应该能上2A吧。

嗯,技术有限,就这样吧。

网友F:
这赠品做工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赠品做工挺不错的

还行吧,你说值5元钱不?

网友G:
这电源适配器做工看着还可以,USB口带充电识别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源适配器做工看着还可以,USB口带充电识别芯片。

嗯,还行,挺沉的,没有金属配重,所以还值得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用就行

是的,能用就行。

网友:
作一个备胎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