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几种IC卡应用并记录一次硬破解的过程

楼主(2023-10-19):
本帖内容:
一、IC卡的种类
二、几种IC卡的应用
三、一次IC卡的破解(二楼)

一、IC卡的种类:
1.Mifare S50(简称M1):高频卡,最常见的卡,除0块外所有区块可重复读写。每张卡独一无二UID号,不可修改,可用于存储修改数据(如电梯卡,消费卡,门禁卡),是国内最常用的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IC卡。M1卡是NXP公司研发的IC卡,全称为NXP Mifare1系列,目前大多数手机厂商使用的NFC芯片都是NXP。
此类卡的关键信息如下:
TYPE :NXP MIFARE CLASSIC 1k | Plus 2k SL1 | 1k Ev1
[=]proprietary non iso14443-4 card found, RATS not supported
[=]Answers to magic commands: NO
2.Mifare UID(Chinese magic card)(简称UID 卡):高频M1卡的变异版本,所有扇区都可重复读写,可使用后门指令修改UID,国外叫做中国魔术卡,可以用来完整克隆M1 S50的数。某宝上有,用来做空白卡,复制体!!
M1 UID卡是国人针对M1 S50卡特制的变种卡,用起来和M1 S50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功能,就是0扇区块的数据可以随意修改。因此UID号也可以随意修改,厂家信息也可以随意修改,UID卡因此得名。缺点是,新的读卡系统,通过检测卡片对后门指令的回应(防火墙),可以检测出是否为UID卡,因此可以来拒绝UID卡的访问,来达到屏蔽复制卡的功能。
此类卡的关键信息如下:
TYPE :NXP MIFARE CLASSIC 1k | Plus 2k SL1 | 1k Ev1
[=]proprietary non iso14443-4 card found, RATS not supported
[+]Answers to magic commands (GEN 1a): YES
[+]Prng detection: WEAK
3.CUID FUID UFUID (各种神奇的空白卡):
CUID卡则是针对UID卡做的优化,除0块外所有扇区都可重复读写,不响应后门指令。和UID卡的区别是没有后门,使用常规密码验证的方式即可写0块,其他扇区和标准M1卡相同。缺点是,依然有被检测的可能,同时如果不小心写错了UID号的校验位,导致无法读卡,这时候没法修复卡片,卡片只能报废处理。
FUID卡是针对CUID卡做的优化,除0块外所有扇区都可重复读写,但0块只能写1次。由于UID卡会被检测出来,因此被屏蔽。FUID卡是没有后门的UID可修改的卡,其的0扇区0块数据一生中只能修改一次,除此之外,和M1标准卡完全一样,所以读卡系统不能进行检测屏蔽。
此类卡的关键信息如下:
TYPE :NXP MIFARE CLASSIC 1k | Plus 2k SL1 | 1k Ev1
[=]proprietary non iso14443-4 card found, RATS not supported
[=]Answers to magic commands: NO
[+]Prng detection: WEAK
4. Mifare UltraLight(简称M0):512位高频非接触式IC卡,出厂固化UID,容量为512Bit,分为16块,每块4个字节可存储修改数据(地铁卡,公交卡),这个谁碰谁死,不做讨论。

二、IC卡常见的应用场景
(一)门禁卡
3年的疫情期间,很多小区都安装了门禁系统,除了可以刷脸,还配有门禁IC卡。
通过之前学习的IC卡的基础知识,知道每个IC卡出厂都有一个固定的“卡号”,在扇区0的块0中。
另外,每个扇区都有两组密码在本扇区的尾块中,控制对本扇区内3个数据块的访问控制。
一般情况下,IC卡厂商的默认密码是“FFFFFFFFFFFF”。
所以,最简单的门禁就是使用默认密码来识别“卡号”,后台将IC卡的卡号录入到门禁系统中,在门禁端,只要刷(识别)这个卡就可以开门。

所以,一般认为这个门禁卡是没有数据的,也就是说是一张“空卡”。
(二)梯控卡
就是电梯的简单控制用的,如卡的使用期限、可以按哪幢楼、哪几层楼等等。
这类卡一般都使用几个加密扇区做为数据的存储和校验。
如东芝梯控卡的数据:在第1扇区有加密,并存储有数据。
金博梯控的数据是在第9和第10两个扇区。
我们大楼这个梯控数据是在第10和第11两个扇区:
对其进行分析,可见梯号、楼层、园区、滚动码位等信息:
同一张IC卡,在同一个电梯,刷卡两次,前后数据对比,只有滚动码变化:
某小区互联创系统的梯控数据:
分析如下:
以上分析工具来自网上,有些是限次、有些是需要会员的。
如果是是锁匠一般都会有几个分析工具,如锤子等
个人研究不在乎时间,可以寻找免费或限次的,毕竟没有大数据量。
(三)消费卡
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数据存储在卡上;二是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
可以通过收费端大致判断两种类型:
收费机只有一根电源线,不进行联网的,基本上就是数据在IC卡上的,
多为小单位内部使用。
收费机进行联网才能进入系统,配有读卡器、扫描枪的,数据在服务器上,
多为大单位或联锁机构使用。
卡的结构依然是芯片加天线
有的加密扇区有很多
数据在卡上的,比较简单数据的如下,
加密了4 个扇区,使用了2个扇区存放数据,猜测如下:
数据在服务器上的,比较简单的数据猜测如下,
当然也有不简单的,数据在服务器上,但卡上数据也很多,如下:

由于最近论坛被限速,上传图片一直转圈圈,剩下内容只好另起一层楼了。

楼主:
三、记录一次破解过程
了解IC卡的加密:
1、不更改默认密码,不加密
2、使用到的扇区更改密码,半加密
3、所有扇区都更改密码,全加密
破解IC卡,除了要解出密码,最重要的就是把IC卡的数据读出来。
破解的方法,比较普遍的是用ACR122U(经济),
更好一点的硬件是PM3(功能强大,速度快)。
一般情况下,使用nested攻击,可以获取大部分普通Mifare卡的密码,对于部分设计更加安全的卡片,使用hardnested攻击甚至带云计算的hardnested攻击也能获得密码,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在卡片本身难以被破解的情况下,又或者没有卡的情况下,破解读卡器也是一个处理方案。PM3可以嗅探卡片与读卡器之间的通讯过程,并通过相关信息直接计算出密码,所以说PM3功能强大。
作为资深的穷人,本次使用更便宜的PN532模块
软件可以使用蛐蛐的PN532_GU、PCR532等等(带云计算的)
本次使用MifareOneTool增强版+ proxmark3的V0.2.2-win-Officialclient
原理是利用IC卡的hardnested漏洞进行硬(计算)破解。

模块连接

第一步:收集Nonce文件。
MifareOneTool中检测设备连接后,就可以在高级操作模式中 ,使用HardNested攻击了
接下来,会收集Nonce

一般收集一千多,及少收集过三千的

如果使用MifareOneTool来计算,那是一种折磨

proxmark3有着强大的计算功能,可以使用其进行计算啊,
在MifareOneTool的初始化HardNested中选择采集输出bin文件,如下

执行收集Nonce中

收集完毕后,会在软件目录中造成一个以卡号扇区的nbf文件

之所以使用增强版,是这版中有一个nbf转换器,可以将文件转换为bin文件。向王者致敬!

转换后依旧在软件目录中生成同文件名的bin文件

退出MifareOneTool增强版软件后,文件大小可见。一定要退出软件!

第二步:计算密钥。
为保险起见,可以复制bin文件再重命名。
然后,运行Go.bat批命令

窗口中会提示端口出错,不用管它,因为没有接PM3设备。
在提示符输入引号中的“ hfmf hardnested r ”

PM3的计算点用CPU少而且快。
出现"Keyfound:XXXXXXXXXXXX" 冒号后就是想要的了。

看下用时

再看下另一个,是不是很爽

以上仅供学习,请勿非法使用!请勿非法使用!请勿非法使用!
在此提醒各位想要对IC卡动手的朋友:勿贪图小利,勿非法使用,请遵守法律法规!
警告:由本帖内容非法使用产生的法律责任与本人无关。

杭州杭州亚残运会将于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2日19时30分开幕,
预祝我运动健将勇夺第一,取得好成绩!
谢谢观赏!
祝各位坛友快乐每一天!!

网友:
ICIP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其实只要破解小区的门禁卡电梯卡就行,复制拷贝或者用手机NFC

网友:
占楼,学习,我有读卡器只复制了小区门禁卡,门禁卡只能开本楼和大门的

网友:
又整这么复杂的吗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
只改过梯控的有效期,不过也不是滚码的,滚码的就搞不定了,大佬比较牛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小区带楼层限制的电梯卡能否复制,小区卖的卡太贵,估计带滚动的码

网友:
打开帖子三分钟了,图片一直转圈圈,打赏超额又不让打,然后还捡了一个怎么修也修不好的U盘,脑阔疼

网友:
啥时候改一下我的银行卡,要求不高啊别超过8位数

网友:
这贴应该加精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明天就给我银行卡中间加8个数字

网友:
我小区的梯控是晶创6,滚动码的,搞定了之后被我改成了2080年到期,楼层随便按,每个电梯都能用

网友:
学习了,但是想学懂弄通还是需要琢磨

网友:
科普技术帖,还真没仔细研究过,先学习一下,超额不让打赏了~

网友:
这个数据看不懂

网友:
技术帖,收藏学习,入门需要买个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