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65寸液晶电视 升级系统后 感觉有点卡

楼主(2023-10-19):
升级系统后 感觉有点卡 机身16G内存不知道是不是内存小了 还可以还原回去吗?有知道的友友,给点建议,该如何是好?

网友A:
16G是外存吧,
恢复出厂设置应该能还原到原来的版本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夏普的,是1G+8G,搞不懂电视机为什么舍不得大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夏普的,是1G+8G,搞不懂电视机为什么舍不得大内存

增加內存要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增加內存要钱的。

相比液晶屏,内存只是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比液晶屏,内存只是零头

一台机器零头是很少,但对于厂家几千万台就是个大数目,节约的老总又可以出去嗨活一正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G是外存吧,
恢复出厂设置应该能还原到原来的版本

恢复出厂也是升级后版本呀,强行升级的

网友:
买的低端机器当然内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G是外存吧,
恢复出厂设置应该能还原到原来的版本

机身的内存 还原后还是最新版本的 不知道能不能刷固件 有没有哪位大佬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