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笔记本电池,这是什么品牌的电池

楼主(2023-10-19):
朋友一笔记本电池,应该是换过的

15吋的电脑6节18650

这电池是什么牌子的?

有两节只有一点几伏了,放充电器没有反应,怎么复活?

网友:
好眼熟的标志,就是想不起来

网友:
单个电池先不要脱离主板,单独充电后看能否激活。

网友A:
同问啥牌子电池,DELL笔记本拆的

楼主:
谢谢!好像没听说过这品牌。

网友:
这个和长江一个一个标

网友:
笔记本换电池科室技术活啊.
..

网友:
这的电池应该是山寨的把  电路板看着也不对

网友:
给每节电池单独充到3v以上。

网友:
电路板不想原装的,像兼容的副牌。
电池是国内电池10强长江福斯特

网友:
拆了就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啥牌子电池,DELL笔记本拆的

是戴尔笔记本电池,但肯定不是原装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电池

网友:
以前有很多电池断电锁芯片,所以有带电换电池一说。不过这种18650的电池组,说明笔记本很老了,拆废了也罢,大不了插电用

网友:
这是三洋的电芯

网友:
我还要有个笔记本戴尔640M的电池也准备拆了。

网友:
小心电池锁了

网友:
18650内阻无穷大是咋回事,好像大得内阻仪测不出来了,显示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