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烂货横行的时代推荐两个精品304不锈钢烧水壶

楼主(2023-10-19):
这个目前淘宝和拼夕夕有两个牌子相对突出好的,一个是助家乐,一个 HUANXIPO  ,容量4.5升,明火和电磁炉都可以用,复合底的,带水开鸣笛功能。苏泊尔爱仕达这一类 没有见到有同等质量的产品。我是做过机加工的对金属制品我是很挑剔的,能过我眼的东西不多。推荐这两个的理由是没有虚标厚度达标实际厚度0.75mm左右(在多个位置测量都是这个数据,但是壶底没办法测,因为是复合底),然后做工肉眼看着没看出啥问题。这个壶的身子是一体挤压成型的,壶嘴是锥形的有缝钢管这个应该是机器焊接的。   壶嘴是通过铆接的方式装到壶身上面的。这种短嘴大口径壶嘴有个好处,便于清洗,不会藏污纳垢。

我收到的这一只水壶做工方面没有看出来有问题,生产过程有手工操作的工序,至于你们买到的质量如何,那个我不好说。反正网购可以无理由退货,有需要的可以试试,不行就退。

对这个壶的产品质量唯一存在疑虑的地方,就是这个复合底时间长了不知道会不会掉。然后价格方面普通水壶这个容量的要80左右,然后这个质量的要160~200之间。然后你会用优惠券的话,还会便宜一点。从长远来看,买个这种质量的烧水壶还是值得点,毕竟这东西用很难坏。

为什么传统厂商苏泊尔爱仕达之类的没有这种质量的壶,一是这种烧水壶,现在用的人少了,二是这种档次的,不受人待见,太贵了。通常都只愿意出个几十块钱。其实国产的厨具炊具有高质量的,但是都出口了。消费水平不一样,国内没有这个消费能力。再一个就是市场的健康程度不一样,不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市场。现在情况是劣币驱逐良币。市场监管失效不作为。

补充两句吧,有人说要看检测报告。有人说嫌这牌子小了。。。。。我只能说啊这年头啊,你只要出钱,啥报告没有?关键还是要看拿到手里的东西。a4纸上的那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形式主义这么严重的今天还看不明白吗?

网友:
复合包底由里到外依次由不锈钢锅体底层、铝夹层、钢夹层、铝夹层、不锈钢外包层面接触复合构

复合底是这样的吗?百度了下

网友A:
真304吗?有测材质吗?

网友B:
效率时代,就这样,用料越来越不考虑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304吗?有测材质吗?

这种高级水壶如果不是304的话,那就没有天理了。我收到的这一只被物流摔坏了,已经退回去了,过几天重新买一个。

网友C:
316的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6的不是更好吗?

现在304都遍地是假货,就不要追求什么316了。而且即便是304,不同的供货商质量也不一样。普通人只能拿药水测一下,通过这种测试方式获取的信息有限。

网友:
底下的字那么清晰,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时代,就这样,用料越来越不考虑安全了

有毛的个效率。。。。都是瞎搞。。。互相忽悠,互相欺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毛的个效率。。。。都是瞎搞。。。互相忽悠,互相欺骗。

复合底就是为了提高效率

网友:
看上去确实是精品

网友D:
没内部图没测试。
路遥知马力。
家里两个美的九阳不锈钢304电水壶都生锈了。
九阳是组合底,底部连接处和出水口生锈一大坨。用醋洗不掉。
美的是一体底,底部发热管处生锈一点点,用醋洗掉了。
反正大牌都开始没良心,小牌子更加没保证,没有测试没有证书别买

网友:
还是买大厂的吧,起码大厂的供货系统和质量管理体系有些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内部图没测试。
路遥知马力。
家里两个美的九阳不锈钢304电水壶都生锈了。

304本来就只是耐锈而已,名字叫不锈而已,不是真不锈

网友:
现在家里都是电烧水壶了

网友:
同感,现在商家都是做一些辣鸡的快消品,用不长时间就坏

还不如贵点用的久一些

网友E:
还是喜欢用电的,水烧开了会自动停,省心,安全

网友:
现在真真假假搞不清

网友:
测量壁厚的办法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喜欢用电的,水烧开了会自动停,省心,安全

我买了米家电水壶二代。,成年人不做选择题,我全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