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来电LDB-8拆解

楼主(2023-10-19):
这个充电宝大家有破解过的没,怎么破解呢?

网友:
做工还不错,可以拍照在淘宝上面搜索一下类似的主板,实在不行的话就拆电池利用!

网友:
同型号搜不到的话,可能只能用电芯了吧

网友:
想破解好像不得行,换板

网友:
板子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