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86拉线开关

楼主(2023-10-19):
租住别人的房子,卫生间的照明灯开关在一个5孔插座上,距离地面高度1米8,小孩用着费劲。更糟糕的是这个开关还是浴霸的总开关,后面有一个三个开关的86面板,两个取暖,一个照明,照明开关良好,可惜这个开关位距离地面高度2米,根本没法用。
因为总开关开关容量不够,弹簧支撑等结构被高温损伤,上下拨弄没有任何咔哒声,总给人一种断开后不久还可能自己又接通的感觉。
大改需要跟房东商量,麻烦,直接找个废弃的5孔插座,外加一个收藏了三十年的拉线开关,糅合成一个86拉线开关。原来的面板就挂在附近,退房前再给他恢复原状。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用着方便,走时又可改回。

网友A:
那天给朋友凉亭装了个拉线开关,在想,为什么这么安全的开关,怎么就被危险的面板淘汰了呢
不用接触就能开灯,线长一点,小朋友也能开灯

网友B:
更糟糕的是这个开关还是浴霸的总开关
做大死。
浴霸的功率太大,用这种小电流开关有起火隐患。至少要用10A银触点的翘板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糟糕的是这个开关还是浴霸的总开关
做大死。
浴霸的功率太大,用这种小电流开关有起火隐患。至少要用10A ...

自己家的浴霸也不用,出租房的就更不会用了。担心红外线太强,可能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天给朋友凉亭装了个拉线开关,在想,为什么这么安全的开关,怎么就被危险的面板淘汰了呢
不用接触就能开 ...

拉线开关确实有很多优点。几十年前不知哪来的精力,竟然把拉线开关改成一个开关控制两个灯的开关。

网友C:
为啥不考虑10多元的遥控开关?无损代换,走的时候直接还原

网友:
拉线开关现在比较少见了,但还是有其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考虑10多元的遥控开关?无损代换,走的时候直接还原

收藏了几十年,总要发挥一点作用不是。

网友:
拉线的寿命大概在10个月,就会断啦

网友:
不错这样改挺方便的就是拉绳容易断

网友D:
按压式开关也可以用来改成拉线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压式开关也可以用来改成拉线开关

家里已经改了一个在用了,待会回去拍个照片
小孩在家是高低床,开关比床板低,在床上不方便触碰这个开关,于是用双面胶+塑料片+橡皮筋+毛线就整了一个拉线开关。用了橡皮筋是为了防止拉线时手感滞后将双面胶扯开。其实对真正的拉线开关最好也在拉线中间串联一截橡皮筋,这样不容易把拉线扽折。

网友E:
拉线开关的绳子容易断。

网友F:
好办法。
现在拉线开关应该都不好买了吧?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用着方便,走时又可改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线开关的绳子容易断。

绳子易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拨动动片棘轮的那个擒纵叉的铜片开孔没有倒角,锋利的边缘容易把塑料绳割伤割断。另外一个就是拉绳通往开关外部的通道并非直线,拉绳在拉动时难免与孔道的边缘发生摩擦。虽然这个孔的材质是电木不算太硬,但久而久之还是会磨损拉绳。以前有一种台灯是用小金属链来解决磨损问题的,成本偏高。现在拉绳可以用尼龙绳代替,自润滑,耐磨损。至于擒纵叉铜片开孔的问题,可以用什锦锉手工将开孔边缘的毛刺修整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办法。
现在拉线开关应该都不好买了吧?

本来想表示同意的,可回复之前拿起手机打开某宝看了看,不要太多。

网友G:
有这种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这种的组合。

有成品86拉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