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程序打开很慢,像死机一样

楼主(2023-10-19):
电脑一直很好用的,近日突然出现卡顿,系统恢复了也一样,如果不等开机程序他运行完,点击打开其他程序,那么电脑久卡在点击程序的上转圈,那个转圈的程序能十几分钟打不开都可能,但是鼠标可以自由动的。
    电脑打开时间久了。反而相对好些。但是,打开硬盘里程序资料,有时候也卡顿一下
  电脑是双硬盘,不知道硬件上面的问题还是系统问题,由知道的友友遇见过吗?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系统或硬盘问题可能性较大,如果是硬盘问题,赶紧备份数据吧。

网友:
1硬盘坏道,2系统问题,3软件太新吃硬件

网友:
系统或硬盘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可能是硬盘问题,先备份一下安全点

网友:
碰到卡的时候,点开任务管理器,看看是cpu占用100%还是硬盘活动100%,如果是硬盘活动100%,但读写速度却为0,那有可能是硬盘5V供电有问题,低于4.7V,要换个SATA供电口试试。
如果是CPU占用100%,那看一下是哪个程序在占用

网友:
如果系统在固态硬盘的话,抓紧备份。

网友:
俺有一个硬盘也是如此,读写极慢,但全盘扫描又未发现坏道,HD Tune Pro做基准测试发现传输速率极低,低格也没见效。后查到主板上有一个固态电容损坏,更换电容后重新接上该硬盘还是老样子,估计已有内伤,再更换一块硬盘搞定。

网友:
先简单的开始修,看看进程管理,磁盘是不是占用率100%,换根sata线试试

网友:
硬盘有黄色警告了,不稳定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