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U盘变成了光盘,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2023-10-19):
没有写保护开关.用DG,分区助手.Usboot,preformat都不行.

网友:
芯片精灵看看啥主控,试试开卡

网友:
可能是小元件问题,电压拉低,导致只读

网友:
用芯片精灵看一下,把测试结果发上来,如果测不出来的话,高度怀疑是SSS6131/6132,如果是这个主控,由于保密程度较高,没有任何量产工具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