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灯具用的人体红外感应开关

楼主(2023-10-19):
拆个红外感应开关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阳台搞一个防小偷,带个鬼叫的喇叭

网友A:
方案够老的,还是bsss0001的,现在很少见到这种红外热释传感器了。

网友:
这种热释红外都差不多结构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案够老的,还是bsss0001的,现在很少见到这种红外热释传感器了。

但这个芯片比较好改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这个芯片比较好改延时时间,

是的,但新主控更便宜,楼主这个现在新的产品上很少见到了。

网友:
红外控制的是更先进的

网友C:
带调节的红外感应模块,貌似不能直接接灯,要额外加电路。

网友:
这就是一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调节的红外感应模块,貌似不能直接接灯,要额外加电路。

要接个继电器模块才能控制灯

网友:
待机功率不大吧!

网友:
这种芯片的感应灯在老站跟坛友换了十多个。

网友:
以前的需要一个塑料盒子,现在装到灯泡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