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NENG安能的感应闪烁LED非接触电笔

楼主(2023-10-19):
感觉质量很一般,感觉不专业,是些玩电商的贴牌公司

比如关于表笔里电池,弹簧安装的方向,顺序没有任何的讲解。

质量不好,都不敢在高电压上动。

网友:
绝缘距离不足,本来就不应该用在高压上。

网友A:
我的安能昨天刚收到

网友B:
安能这个我有,扔垃圾桶了!啥也不是!啥都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能这个我有,扔垃圾桶了!啥也不是!啥都测不了

当玩具玩玩

楼主:
那个放纽扣电池的验电笔,,玩两小时就没有电了。。。然后只能绿灯亮。。。哈哈。

楼主:
绝缘,非接触式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安能昨天刚收到

这种电笔已经发展了5代了,你这个是2代,比较差

网友:
前晚上朋友家赶上灯闪修开关,他就给我拿个这(样)玩意,我说你上网(查查这红绿灯都亮什么意思)摸黑上抖音(买的)查了半天也没找到,接着我说你家有氖泡试电笔不,没有就白天修吧,电着我就事大了,后翻找到一个老电笔,在插座上试了好使,又戴了一付线手套带电接好。总结:不用这玩意我看贴片电阻耐压最多200伏,再用的劣制货,反正我是心里没底。

楼主(2023-11-27):
他这个牌子属于乱忽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