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TD172初体验,DC18RC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3-10-19):
打击块挺重

齿轮箱。三个次轮

齿轮箱带密封圈

据说这玩意怕摔。炸磁铁看别人都在秀起子机。入手了一套。 本打算继续得伟烧黄。 奈何说牧田是机皇。 173太少。没有国行。172和173区别不大。走起。172。5.0。双电。9A快冲。

开拆

确实优秀。

开关欧姆龙 带防尘胶套。细节不错

这个像汽车保险 不知道大小通用不

主控。插头带润滑油。有点浮动功能。防止磨损。没有润滑的世界

楼主:
你们都怎么用的这平台 我配的字都哪去了。我这手机页面做的太拉了。

网友A:
入牧田不后悔

网友B:
172配5.0太重了,我配的3.0薄电

网友:
看着还不错喔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批头中间扭转的应力槽,好特别噢。

网友E:
无刷小钢炮。1并5串电池拿起来轻一点。

网友F:
这开关紧挨着的换挡小按钮我老羡慕了,我就把我冲击起子灯做成按钮了,灯能亮能按,切转速。

网友G:
冲击起子机子 对转速的控制要求很高,这样才能在使用的时候达到你需要的效果。因为拧螺丝并不能大力出奇迹,那样的话,一是损坏螺丝,二是损坏螺纹孔。而且在重要场合,是不能轻易使用这一类冲击紧固工具进行拧紧的。

网友:
好机子。用料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牧田不后悔

电池太贵了。德伟性价比高。但是手小的小日子产品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着不错哦

嗯 手感不错。力量也够用过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2配5.0太重了,我配的3.0薄电

嗯 确实。有点重。我想配一个2.0 一个5.0。没有那版本盒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嗯 质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头中间扭转的应力槽,好特别噢。

这种批头都日本产的。挺贵。这是双头的。单头的还贵点。钢材非常牛。手动的批头千万不能用。不论你的什么牌子。都抗不住。一定要用起子机专用批头。这个一个pb长批头的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小钢炮。1并5串电池拿起来轻一点。

嗯 电池有点重。这电池适合大扭矩输出 配重平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开关紧挨着的换挡小按钮我老羡慕了,我就把我冲击起子灯做成按钮了,灯能亮能按,切转速。 ...

挺好的。快速切换。还可以存自己常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冲击起子机子 对转速的控制要求很高,这样才能在使用的时候达到你需要的效果。因为拧螺丝并不能大力出奇迹 ...

基本最低转就够用。拧螺丝。燕尾钉 可以快点转速。拧螺丝能用4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