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sfp光模块,哪种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2023-10-19):
这里有人玩过sfp光模块么,
准备开玩sfp,买哪种光模块性价比比较高呢

网友A:
这模块有什么玩的,就是一个接口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模块有什么玩的,就是一个接口而异。

你玩过sfp么,很多人没搞过sfp吧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好玩的,而且家用环境下光缆长度不够,有的光模块还的加衰减器。

网友:
sfp模块贵么?你自己玩又不用买原厂服务,十几块钱的拆机货你不舍买?
另外,sfp有啥可玩的?就是个模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好玩的,而且家用环境下光缆长度不够,有的光模块还的加衰减器。 ...

不加衰减器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好玩的,而且家用环境下光缆长度不够,有的光模块还的加衰减器。 ...

怎么知道是否需要加衰减器呢?

网友:
SFP还有兼容问题,说是向下兼容,但各厂商的模块,有的连自己的产品都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是否需要加衰减器呢?

会烧模块,要玩的买的时候注意距离。不过长距离的比较贵,一般也舍不得。